(已结帖)2011-12-13-工控擂台-电器在50HZ/60HZ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在额定电压相同的前提下,请问在我国使用的标明额定频率50HZ电器,可否在其它电源频率60HZ国家或者地区长期使用?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民币。

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我先占一楼,先扔一块瓦

是否可以使用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纯阻性的入白炽灯等可以使用,带有整流设备的如变频器可以使用。对频率有要求的肯定不能用

网友B:
对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有直接的影响,50HZ 和60HZ转速是不一样的。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网友C:
楼上的版主真是幽默啊,投石问路,呵呵 先占楼,有空回答

网友C:
在额定电压相同的前提下,请问在我国使用的标明额定频率50HZ电器,可否在其它电源频率60HZ国家或者地区长期使用?

不可以,具体原因如下:

1、载流部件的负载能力---和直流电流不同,交流电流不能沿直导线的整个截面均匀分布,越靠近导体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情况随频率的增加而愈加严重。这种集肤效应使得导体截面只有一部分承载电流,导体的阻抗也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大。在1KHZ频率下,导体的截面的利用率仅为20%,而在10KHZ时又降为8%。同时,高频交流电还会造成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且这种损耗随频率的升高而迅速增加。

 2、工作电流的频率对导体本身和邻近的铁磁零件的影响会对载流部件的负载能力产生下列作用:按50HZ交流电压设计的开关电器在较低的频率下至少可按相同的额定电流使用;但在较高的频率时工作电流便常须降低,以便保证不会超过允许温升。例如在400HZ时,开关电器的允许负载能力会随钢制零部件所占比例的不同而下降到50%~80%。

3、通断能力和直流电路比较,交流电路在灭弧方面有一个优点,即电弧在电流每次过零时熄灭。为了成功地分断燃弧电流,交流灭弧过程通过反电离使电弧间隙延长到恢复电压不能再使电弧重燃来实现。在高频条件下,电流过零点一个接一个出现很快,电弧在每个半周保持的时间较短,因而使灭弧室内反电离的条件比50HZ时更为不利。------

4、螺线管机构和电动机的性能

螺线管机构 交流电磁铁的拉力与其磁通密度的平方成正比,同时又和线圈电压的频率成正比。为保持拉力不变,工作电压必需随频率的变化而相应增减.。例如:某接触器线圈铭牌上给出的数据为 220V,50HZ,欲用于60HZ的频率条件,其工作电 压应变为 U=60/50X220V=264V 线圈的功率也按 60:50 的比例增加。 上面这种换算关系在 40~60HZ 的频率范围内应用。对于再高或再低的频率,按50HZ设计的螺线管机构就不能再用了。

网友D:
目前电网频率基本上就是50Hz和60Hz两种,所以很多电器在制作的时候,是自适应与两种不同频率的的,所以很多时候无需考虑,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E:
在我国标明50HZ的电器,在国外60HZ的环境下不能长期使用,电器设计的时候,选型的依据是50HZ,60HZ下不能发挥元器件的最佳性能,常见的现象如会造成发热过大,或者对周围设备干扰增加,长期使用,元器件老化加速,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F:
这个问题要分开看在电压等级相同的情况下:

1:普通家用电器等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可以长期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开关电源都是把交流电通过二极管整流成直流电再用电容器滤波的,而二极管,电容器的允许工作频率都大大高于50HZ,60HZ,而且电压有效值相当整流出的直流电压也相当所以这些设备没有多大影响。

2:三相电动机等类型的电感负载则不能长期工作。电感的阻抗和电源的频率成正比,频率的提高使得阻抗发生变化电流功率都会发生改变使设备不能工作在设计的最佳状态下而导致损坏。频率提高还会会使三相异步电机等设备的转速提高导致机械过度劳损而损坏。

网友G:
至少常见的家用电器、电脑等没问题;交流异步电动机应该也没问题,甚至使得工作条件更为有利,交流异步机的输出转速和扭矩还会增加,工业电器的线圈也多是按照适应这两种不同频率工况设计制造的,也没问题,其触点是否可以还得考虑下,感觉60HZ下交流电信号的自然过零时间间隔缩短,会对触头的灭弧分断更有利。

网友H:
电器额定50hz,使用在60hz的电源中,电器发热量增大,

网友I:
1:普通家用电器等使用开关电源的设备可以长期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开关电源都是把交流电通过二极管整流成直流电再用电容器滤波的,而二极管,电容器的允许工作频率都大大高于50HZ,60HZ,而且电压有效值相当整流出的直流电压也相当所以这些设备没有多大影响。

2:三相电动机等类型的电感负载则不能长期工作。电感的阻抗和电源的频率成正比,频率的提高使得阻抗发生变化电流功率都会发生改变使设备不能工作在设计的最佳状态下而导致损坏。频率提高还会会使三相异步电机等设备的转速提高导致机械过度劳损而损坏。

网友J:
要看什么电器。
一般家用电器是可以的。微波炉、电烤箱、电脑等没有任何影响;带有动力驱动的家用电器如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有一些影响,如用220V50Hz的电机接到220V60Hz的电源上转速会快些功率会下降些,但基本上可以使用;彩电由于电源频率与制式的关系问题可能出现画质有些影响。
工业电器一般不好使用。

网友K:
好像电器上一般都有相应的标明。

网友L:
在各种电器的名牌说明上都标注了这个产品电源的使用频率,有很多频率中表明了电源是50HZ,,也有的频率表明了电源是50HZ与60HZ通用,还有的无标注,所以偶感觉要区别对待这个电源频率改变问题,但如果作为出口的产品还是要适应当地的电源频率为好,否则一旦产品出现问题,人家就会从这里找原因,造成被动。

依照产品用电性能来看,如果这个电器中设置到电磁转换问题那么这个就与电源的频率有关系,比如各种电磁线圈,电机、变压器、继电器等,这个都要考虑到频率改变对于用电设备电磁场的改变。

比如电机制造额度运行是按照50HZ设置的,如果使用到60HZ电源中,那么就相当于电机要超频运行,所以这个超频运行中对于电机本身的电磁场及电机性能的影响都要考虑,而若是一下纯电阻电路,比如白炽灯、电阻丝等发热设备还有开关、插排等虽然与电源频率无关,但设置到产品制造标准因此也要进行电源频率的测试。

所以作为一个产品的使用,要根据使用条件进行设置,既然知道其使用电源频率是60HZ就要使用60HZ的产品,否则一旦使用方追究此事,即使产品质量过关也是个尴尬的问题。

网友M:
      这实质上就是电源频率对电器性能有无影响的问题。分几个方面:

      (1)发热方面 将按50Hz设计的电器用于60Hz的电网时,如果不改变载流导体的电流密度和铁磁质零部件中的磁感应,则电器各有关零部件的温升将略有增加,主要原因是导体的集肤效应、邻近效应以及铁磁物质铁损均有所增大。根据经验公式推算,由于集肤效应增强所导致的温升提高幅度不会超过20%,由于铁损增大而导致的温升提高幅度也不会超过27%。 一般来说,我国的电器产品,小容量者其温升裕度较大,集肤效应则对小截面导体的影响较小,故50Hz的电器用于60Hz的电网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大容量的电器产品,因集肤效应的影响较大,为安全起见,宜降容一级使用或者经试验后再确定。

      (2)动作值方面 这里是指电磁机构的动作值。对于并励(电压)电磁机构,电磁吸力是与磁感应的平方成正比的,而在外施电压不变时,磁感应则与频率成反比(U∽4.44fNBmS)。因此,将50Hz的电器直接用于60Hz的电网,因电磁机构的吸力将减小到原来的70%左右,这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如果要使它能正常工作,则势必要将线圈匝数减少到来的83%,以维持磁感应不变,但频率增大后,分磁环内的损耗和铁心内的损耗均将增大,以致温升有所增大。至于串励(电流)电磁机构,由于电流不变,磁感应也不变。但频率增大时损耗也要增大,因而动作电流值也相应地增大一些(约7%)。这可改变释放弹簧的反力来进行调整。热双金属片机构的动作值,在频率提高后因发热增大会略小一些,这也能以调整反力的方式来解决。

      (3)通断能力方面 频率的增大使半周的时间缩短了,电弧能量小得多,而电流过零的时间缩短得不多,这无疑是有助于灭弧的。但对快速限流电器来说,频率增大使得电流上升速度(di/dt)也增大,可能会使灭弧装置承受的电弧能量略大一些。不过可以认为50Hz的电器用于60Hz电网时,从通断能力来看,影响并不明显。 如果将按60Hz设计的电器用于50Hz的电网,其结果将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读者可根据上面的介绍自行进行分析。

网友N:
对家用电器一般来说,没有多大问题,尤其是现在收音机、电视机等,使用开关电源取得直流电供设备运行的,没有什么影响;原来强调电源频率,主要是不少电子设备电源都是通过变压器取得不同电压,而变压器设计涉及电源的频率,但实际上,按50Hz设计的电源变压器,在60Hz下运行影响不大。早年进口的录音机等,原在60Hz下工作的,到国内后在50Hz电源下使用,未听说为此发生问题。

网友O:
在额定电压相同的前提下,请问在我国使用的标明额定频率50HZ电器,可否在其它电源频率60HZ国家或者地区长期使用?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是通过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来解决工业设备由于电源频率的不同(50HZ/60HZ)带来的故障。对于精确设计的设备系统,比如电机电流精确设定的系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十年前遇到一台柔版印刷机,电源为460VAC 频率60HZ,有调速要求传动采用直流电机,但是没有调速要求的传动如收卷机翻转等,采用交流传动。但是我国的电源为380VAC,50HZ。为了保证设备运行,我们首先增加一台380V/460V变压器,这个在保证经过整流装置的直流电源,PLC系统的正常工作是必须的。但是当设备运行时首先是风机马达跳闸,之后是用于加热的油泵运行一段时间也跳闸。原因在于这些电机电源虽然符合要求但因为实际频率比额定频率低,不仅速度变低(在一定范围内对工艺没有影响),同时电流增加约20%。后来我们将这部分电机直接接380VAC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O:
在额定电压相同的前提下,请问在我国使用的标明额定频率50HZ电器,可否在其它电源频率60HZ国家或者地区长期使用?

1、对于电阻负载,如电炉,只要电压符合,没有影响。

2、对于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有影响,电压符合的情况下,转速变快,电容要更改。因为额定功率一定,输出力矩必须减小。

3、对于相同电压下50HZ三相电机,改60HZ转速增加,电机额定功率不变,电机额定转矩下降。

4、对于整流装置一般没有影响。

5、对于滤波电路电容以及电感的容抗和感抗会变化,参数要重新计算。

6、对于变压器等电磁器件,激磁电流或空载电流会减小,没有负面影响。

7、对于电力载波通讯部件,内部电容值等参数需要修改。

8、对日光灯而言,60HZ比50HZ感觉舒服,但是如果是原装的镇流器,可能还是改为本地产品,寿命会长些。

实际上电源的频率虽然不像电压那样立竿见影,但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大多与频率有关。如果要出口产品,那么就要按出口地的电源标准供货,因为电源频率的问题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根据各种电路和器件的不同,影响很难直观表现出来。极端的情况会出现在国内使用正常,但是在国外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网友O:
对该问题做一点补充,频率由50HZ应用到60HZ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工业应用方面就大不相同,系统的许多指标都变了,电容容抗减小,电感感抗增加,会造成许多预料不到的问题,比如电流会增加,设备必须降额使用。而工业过程十分复杂,电气应用也十分不同。所以必须注意电源频率问题,根据各种设备的应用原理小心处理。

网友P:
不会有太大问题

1, 现在很多家用电器就考虑到这点工作在两个不同频率时都可正常工作

2,只是有些电动设备对其工作速度或是效率会有影响

网友Q:
在我国标明50HZ的电器,在国外60HZ的环境下不能长期使用,否则为什么还有50/60HZ通用的电器件呢。长期运行应该对元器件不好吧。

网友R:
     理论上不可以,以电机为例:50HZ和60HZ输出转速是不一样的,如果执行机构对转速要求不严,还能凑合用,如过要求转速或位移比较精确,就要改变皮带轮来弥补转速的差别。比如:我公司出口巴西的水泥包装机现场要求电机是60HZ的,我们就把灌装电机配套的皮带轮(非电机皮带轮)直径加大来降低了转速,满足了使用要求。

网友S:
50HZ的电器用在60HZ的电力系统中,电器发热,时间长了会烧掉。如果是纯阻性负载的话,没什么影响。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配上一台60HZ输入50HZ输出的电力电源。

网友O:
20楼的推断是正确的,21楼的例子是可信的。

网友T:
频率和电压都会影响到电器设备的工作.尤其是感性负载,但同电压不同频率对开关电源的影响不是太大,可以放心使用,现在的许多家电都用的是开关电源,如:电视机,手机充电器,电脑等.电冰箱和洗衣机这类电器却只能用额定电压和频率.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惊涛骇浪         jingtao
素还真       素还真
oycf        jona
welfare87       welfare87
20积分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yanwen0227      yanwen0227
ye_w       ye_w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topkingjun       Piston
1564871887wei      电工小毕
zhxl198808       zhxl198808
中国555       中国555
ascent522       ascent522
jiaoanpeng      jiaoanpeng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qsm78       阿水
张立旺         一品黄山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djgxy      djg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