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用Step7给CUP315-2DP下程序出错~~求教

楼主(2011-12-04):
由于有CP343-1,想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及硬件组态配置,先设置PG-PC接口“TCP/IP→NdisWanIp,由于ISO.Ind.Ethernet→RealtekPCIe GBE有黄色感叹号所以没选”,再设置CP343-1,添加IP地址,通过测试能PING通所以开始下载程序,单最后总提示:“33:16662不能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改用MPI方法,设置PG-PC接口为 :“PC Adapter,PC的地址为0,PLC MPI地址为2,速率一致为187.5Kbps,”下载后提示“33:16944找不到其它激活的伙伴”··求教(软硬件)上还有那些需要配置及设置?

网友A:
先通过硬件组态设置PC站,配置好PC站记得选择OPC服务器和IE通用。然后在网络组态中组态PC站和PLC的以太网连接,记得315-2的连接选择S7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分别下载到电脑上和PLC中。电脑上需要装SIMATIC NET网络软件,通过电脑端通过OPC服务器来和PLC进行以太网的连接

网友B:
你可以用STEP7中CP343-1的MAC地址,直接就可以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没有必要用MPI方式。。

网友B:
1、用一根普通网线连接计算机和以太网模块。
、启动Step 7 ,点击“选项---->设置PC/PG接口”,将通讯接口设置为ISO的那个,指向你正在使用的网卡。
、点击“PLC--->编辑以太网节点”,输入以太网模块上的MAC地址,以及你需要分配的IP地址,子网掩码,最后点击“分配IP组态”,IP分配完成。
、点击“选项---->设置PC/PG接口”,将通讯接口设置成TCP/IP
、在PLC硬件组态中,将以太网IP地址设置成你刚才分配的那个IP
、现在你可以正常通过以太网下载程序了。

楼主:
是CP343-1或者软件原因,换了块343,软件改成5.5,很顺利····

网友C:
你得先通过MPI把硬件组态下载进去啦,然后用你的以太网下载 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