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FANUC出现2002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4):
请求各位前辈:FANUC出现2002号报警如何解决?

网友A:
什么型号的什么东东?楼主表达清楚些

网友B:
系统外围故障,如换刀机构、刀库、转换台等。这种报警号在机床电气手册中查找各个厂家都不一样,FANUC系统手册中没有。1000号以上报警因为是机床制造厂设置的报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