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C-S 中各字母的含义

楼主(2011-12-05):
T:来自法语的terre,意思是直接接到地(earth)

N:英语neutral,中性线

C:英语combined, 合并

S:英语separate,分开的,单独的

这样,了解了各个字母的含义,就便于记忆TT,TN-C,TN-S和TN-C-S了

网友A(2012-01-25):
喜欢此贴,便于记忆,学习了。

网友B:
谢谢你,学习学习了,记到笔记里!

网友C: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端带电导体与大地的关系:

T:来自法语的terre,意思是直接接到地(earth);

I:来自法语的isolation,意思是经高阻抗接到地(earth);

第二个字母说明电气装置的外露导体部分与大地的关系:

T:电气装置的外露导体部分直接接大地,与电源接地无联系;

N:电气装置外露导体部分通过电源中性点的连接而接地;

C:英语combined, 合并

S:英语separate,分开的

这样,了解了各个字母的含义,就便于记忆IT,TT,TN-C,TN-S和TN-C-S了

楼主(2012-04-10):
对:huiyi2012关于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端带电导体与大地的关系:T:来自法语的terre,意思是直接接到地(earth);I:来自法语的isolation,意思是经高阻抗接到地(earth);第二个字母说明电气装置的外露导体部分与大地的关系:T:电气装置的外露导体部分直接接大地,与电源接地无联系;N:电气装置外露导体部分通过电源中性点的连接而接地; C:英语combined, 合并S:英语separate,分开的这样,了解了各个字母的含义,就便于记忆IT,TT,TN-C,TN-S和TN-C-S了内容的回复:

多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