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plc用CP5611卡与PC怎样通讯

楼主(2011-12-05):
我的S7 200是216-2BD23-OXB8,PC机上装有CP5611卡,该卡与300PLC通讯没问题,与200就连不上,200的PLC没有EM277模块,通讯线是西门子的紫色总线电缆,接头是西门子总线连接器6ES7 972-0BA50-0XA0,总线连接器一头插5611卡,一头插200PLC的PORT0,请问这样通讯连接可以吗,还有通讯要怎样设置

网友A:
步知道楼主的目的是什么,CP5611卡与200通讯的话走DP.DP的话需要加EM277模块。如果你只是200和电脑通讯的话直接用200的编程电缆好了,便宜方便

网友B:
装上EM277模块就可以通讯啦

网友C:
200在没有em277时不能profibus,可以直接ppi,不过要设定microwin中的pc/pg口为

网友D:
CP5611是MPI及DP通讯,而S7200无这些通讯口,216自身只有PPI口,直接当MPI口连不起来的。EM277是DP通讯。

网友E:
赞成EM277

只是200和电脑通讯的话直接用200的编程电缆好了,便宜方便   1楼正解

网友F:
用cp5611连接300是不是速度比mpi的那根通讯线来的快啊。每次我用mpi的通讯线连机改程序或查故障,程序长一点后面的就和没连机一样,没法判断

网友G:
200PLC的端口,只有PPI和MPI,如果使用200PLC自带的编程电缆,可自主搜索适应的波特率,从而连接上。

像你的问题,选择CP5611(PPI)或CP5611(mpi)都可以,问题是,你要确定你200PLC的通信端口的波特率是否和你选择的CP5611(PPI)或CP5611(mpi)的波特率对接。

CP5611(PPI)波特率可选择9.6,19.2

CP5611(mpi)波特率只能选择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