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涡轮流量计传感器使用过程中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1-12-05):
 液体涡轮流量计变送器是一种高准确度的流量变送器,与相应的流量指示、累积仪表配套使用,用于测量洁净液体的瞬时流量和总流量,广泛用于化工、轻工等部门。
       当被测液体通过传感器时,推动涡轮旋转,由于螺旋状的涡轮是由导磁材料制成,所以旋转后会周期性地增减线圈的磁通量,通过线圈感应出频率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电信号。此电信号较弱(约20mV~500mV),需经前置放大器放大(放大倍数约为400左右)后,再送给流量指示、累积仪表处理。传感器由机械装置(涡轮、导流件、壳体等)和电子装置(前置放大器)组成。前置放大器安装在壳体上部,两装置之间通过螺纹连接。
       涡轮流量计传感器按不同的工作要求,往往会安装在距地面较高的管道上,检查和拆修较困难。当传感器出现异常情况时,此时指示、累积仪表虽正常(一般指示、累积仪表安装在距变送器较远的控制室),但仍无指示和流量累积。此时可采取简便的方法对传感器进行快捷的检查,及时排除故障。方法是:首先把前置放大器从壳体上旋下来,使之与壳体分离,然后手握螺丝刀连续碰触线圈L所在的铁芯底面(靠涡轮处的底面),这时必有以下情况之一出现:
1、显示仪表有指示,累积仪表有数字累加,这表明传感器的工作正常。
2、累积流量无数字累加,则表明传感器有故障。其原因是,当用螺丝刀碰触线圈L的铁芯时,实际上是模拟了介质通过传感器时的情形,使通过线圈L的磁通量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脉冲电信号,经前置放大器放大后送入指示、累积仪表,使其工作。如螺丝刀碰触线圈L铁芯的速度加快,则累积仪表数字累加的速度也将加快。
        当碰触线圈的铁芯,而累积仪表无数字累加,此时可重点检查线圈。因该线圈匝数很多加之线径又小,故很易断路造成无脉冲电信号产生,此时可按原规格更换或按原线径及匝数重绕装上即可。还有一种情形是,当碰触线圈的铁芯,累积仪表有数字累加,这已表明传感器正常,但实际工作时(介质通过变送器)累积仪表却无数字累加,这是可能传感器内的涡轮被杂质阻塞而不能转动或转动变得太慢所致。这时只需对壳体内部进行清洗,保证涡轮能正常转动即可。实际上洁净的介质中仍会带有小量杂质,要保证传感器能长期正常工作,可在传感器的前端,加装一只相同管径的过滤器,以阻挡介质中的杂质,使其被过滤掉,不致影响涡轮的正常转动。

网友A:
一、液体正常流动无显示,累积量数不增加

1)供电电路或信号电路断路或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用万用表检查,排除故障点
2)显示仪的印刷线路板,接插件故障或接触不良;      排除方法:更换印刷线路板
3)前置放大器故障 ;    排除方法:用铁条在检测头下快速移动,无信号输出,则应检查线圈有无断线和焊点脱焊
4)供给前置放大器的电压太低;    排除方法: 将电源电压提高至规定要求
5)叶轮卡住不转 ;    排除方法:去除异物,并清洗或更换损坏零件,更换零件后应重新标定

二、流量显示逐渐减小

1)过滤器堵塞,压损逐渐增大,使流量减小 ;    排除方法:清除过滤器内杂物
2)管道上阀芯松动,阀门开度自动减少 ;    排除方法:修理或更换阀门
3)叶轮受杂物阻碍或轴承间隙内进入异物,阻力增大使转速减慢 ;    排除方法:清洗流量计,必要时重新标定

三、流量为零时,流量显示不为零,显示值不稳

1)传输线屏蔽接地不良,外界电磁场的干扰;    排除方法: 检查接地,排除干扰
2)管道振动,引起叶轮抖动;    排除方法: 加固管线或在流量计前后加装支架
3)截止阀泄漏 ;    排除方法: 检修或更换阀门
4)显示仪内部线路板之间或电子元件变质损坏,产生干扰 ;    排除方法:采取“短路法”或逐一检查,找出故障点

四、显示流量与实际流量不符

 1)叶轮被腐蚀,叶片变形 ;    排除方法:修理叶轮或更换后重新标定
2)杂物阻碍叶轮旋转;    排除方法:清除杂物
3) 检测线圈输出信号失常;    排除方法:检查线圈绝缘电阻和导通电阻
4)流体温度过高或过低,导致轴承与轴的间隙变化过大;    排除方法:采取针对措施予以排除
5)背压不足,产生气穴;    排除方法:采取针对措施予以排除
6)因温度影响,流体粘度变大;    排除方法:采取针对措施予以排除
7)未装止回阀,而出现逆向流 ;    排除方法:采取针对措施予以排除
8)旁通阀泄漏 ;    排除方法:关严旁通阀,必要时更换
9)传感器上游流速分布发生畸变或出现脉动流 ;    排除方法:找出产生畸变或脉动流的原因,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10)显示仪表故障 ;    排除方法:修复显示仪表
11)显示仪表接线不正确 ;    排除方法:更正接线
12)显示仪表设定错误 ;    排除方法:更正设定
13)实际流量超出规定的流量范围 ;    排除方法:更换合适口径的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