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现在主要通过什么控制

楼主(2011-12-05):
请问下,三菱的伺服电机,除了PLc控制和PC机通过运动控制卡控制之外,Pc能否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当然这些都是通过伺服放大器的。现在的伺服电机都是如此吗? 如果能P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需要些社么条件呢?

网友A:
似乎都要通过伺服放大器,PC直接控制,不明白啥意思。。。也得另外加控制卡的吧?

网友B:
pc的输出口不能输出脉冲的,要专用输出接口,,也就是运动控制卡,我也看过用rs485通信控制伺服电机控制器的

楼主:
就是利用PC的RS232或者USB总线直接与伺服放大器连接,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当然我需要的控制很简单的,只要伺服电机能稳定的转动起来就行,另外的话就是希望能用力矩控制,,

网友C:
PC电脑可以用RS485通讯来控制伺服器驱动器,从而控制电机

楼主:
哦,软件方面用什么编程有要求嘛?

网友D:
PC机的端口现在只有USB,LPT,串口,均只能输出数字信号,没有中间环节,怎么直接控制电机。

运动控制的配置:PC机->通讯总线->控制卡->电机驱动器->电机。

通讯总线可以是PCI总线、RS232(RS485)、CAN、TCP/IP网络。

网友E:
ab有一种伺服控制器直接以太网连接的。

网友F:
数控系统控制伺服电机,其实这才是最普通的形式。PC安装软CNC的程序后页可以成为一台CNC,可以控制伺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就是利用PC的RS232或者USB总线直接与伺服放大器连接,用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当然我需要的控制很简单的,只要伺服电机能稳定的转动起来就行,另外的话就是希望能用力矩控制,,

这要找买伺服的问了,其实很多伺服支持这样的功能.

楼主:
to 刘岩利版主 哦,O(∩_∩)O~ 问了下,我这个主要是模拟量控制,所以只要用电位器送电压就行!三菱有专门的模拟量输入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