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位存储区M点会坏吗?

楼主(2011-12-05):
如题所述,M0.1是常开触点,在WINCC中通过鼠标点击后触发。刚开始一阵用的很好,可是突然有一天,鼠标不操作的情况下,M0.1也处于联通状态,这种情况是不是M0.1坏掉了?因为换一个M点就好了,譬如说M1.1,如果改回M0.1的话,还是处于联通状态。而且换成别的M点后,有可能过一段时间那个点也不能用了,我已经换过好几个点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M点不会坏的。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用到之类的?或者地址有重叠。但是有些问题也不好解释。我也遇到过这种问提。找不到原因就只有更换M点省事。

网友B:
在用户程序执行过程中,只有输入点在I/O映象区内的状态和数据不会发生变化,而其他输出点和软设备在I/O映象区或系统RAM存储区内的状态和数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排在上面的梯形图,其程序执行结果会对排在下面的凡是用到这些线圈或数据的梯形图起作用;相反,排在下面的梯形图,其被刷新的逻辑线圈的状态或数据只能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对排在其上面的程序起作用,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希望对你有帮助,呵呵。。。

网友C:
判断M0.1坏否,屏蔽所有程序  直接对M位进行强制 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如果可以复位那就证明不是M点的问题了,还有别的问题 ,先试试吧。。

网友D:
M点不会坏,要相信PLC,一定程序里在别的地方给它赋值了。

网友E:
估计是出现了双线圈的什么现象了吧,就是典型的变成毛病,M点之遥系统存储其没坏,一般度没得问题的

网友F:
别的地方,已经赋值了,M点怎么会坏呢?

网友G:
替换掉是对了的。

程序中查找一下,是不是哪里保持了。

酒醉、笑红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M0.1坏否,屏蔽所有程序  直接对M位进行强制 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如果可以复位那就证明不是M点的问题了,还有别的问题 ,先试试吧。。

这个方法最有效,试试吧!

地址重复的可能性较大,看看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用到了。

网友H:
可能你别的地方用到MD活着MW的存储区,哪里的数据把你用的M字位给覆盖了。。。

网友I:
PLC启动时会对内存测试。

网友J:
那个是存储位,不是实际I/O点,不会坏。

网友K:
要坏就会整体坏,不会坏点的

网友L:
1, M点不会坏的, 因为M 是PLC中间变量元件, 非硬件。

2, 可能 你的 M 点在别的地方有用到之类的?或者地址有重叠。

网友C:
hehe,挺热闹啊,占个沙发……

网友M:
M点不会坏,它并非硬件。

网友N(2017-09-15):
西门子的真的有点操蛋:明明有地方赋值了,但是在交叉查找却查找不到,这点三菱就可以全部查找出来

网友O:
M点是PLC内部寄存器点 ,不会坏的,估计是程序内部问题!

网友P:
解决了也出来吱一声撒

网友Q:
请问解决了没,让同样关注的人也学习一下,thanks!

网友R(2018-09-07):
点是不会坏的,我遇到过系统时钟里面赋值了,其他的位置就不能使用了,程序会乱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