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EM231和EM232模块的范例程序

楼主(2011-12-05):
2路模拟量输入A和B,4路模拟量输出。

当A在4mA左右时,B从第一路输出。

当A在5mA左右时,B从第二路输出。

当A在6mA左右时,B从第三路输出。

当A在7mA左右时,B从第四路输出。

有范例程序吗?或者给一个其他使用231和232模块的程序也可以。

在这里万分感谢了。

网友A:
直接比较输入A通道的当前值,然后输出4AO中的某一路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直接比较输入A通道的当前值,然后输出4AO中的某一路就OK啦。

第一次做,没做过,你那有范例程序参考下吗

网友B:
举例来说AIW0 5000 比较 输出 Q0.1

www.ytleader.cn

网友C:
软件采集模拟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滤波,同时还需要一定的回差。

网友D:
先看一下模拟量有关的使用方法;

网友E:
给个邮箱给你发个,以前做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得

网友F:
直接读取AIW0 AIW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给个邮箱给你发个,以前做的,不知道对你有用没得

好的,我邮箱 szdxasdf@163.com

网友G(2018-01-22):
先读输模拟量输入值,在计算输出值,后设定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