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 与WINCC通信中断问题

楼主(2011-12-05):
有套系统,上位机WINCC和S7-400连接,一直稳定运行,

后来增加了1套设备,CPU315-2DP,采用CP343-1和WINCC连接,和CPU315连接运行了1年多也正常,但最近出现问题,

前半年,300PLC和wincc连接中断,CP卡上的链接指示灯也不闪烁了,对WINCC重启没用,对PLC断电复位后连接上了。

前几天,又出现300PLC和wincc通信中断,CP卡的通讯指示灯也不连续闪烁,偶尔闪烁下。重新启动wincc也连接不上,对PLC复位后CP卡出现SF故障灯,CPU也有SF灯,并处于STOP。

对PLC重新下载后又正常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交换机没有问题,WINCC和400的PLC一直没问题。

请教下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下次发求助帖或者询问帖,请在这个地方打钩,免得斑竹们增加工作量。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300PLC和400PLC有没有建立以太网络连接!有没有挂在同一个网络上面和WINCC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先不要尝试解决,可以用编程电缆连接到CPU315-2DP看看诊断信息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300PLC和400PLC有没有建立以太网络连接!有没有挂在同一个网络上面和WINCC

300PLC和400PLC没有建立以太网,两个没有联系,两个PLC都用一个WINCC。

网友D:
你程序动过程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程序动过程序了吧!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