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平高压变频器主电路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1-12-05):
我v1和v2为什么是串联而不是并联?

二级管是起什么作用,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变压器的星三角接法紧紧是为了使输出的直流由6脉波变为12脉波 电压波动更小吗?

网友A:
请在本站搜索 竺伟 博士的帖子。

网友B:
1,三电平有三种基本拓扑方式:飞跃电容式、独立电源式、二极管箝位式

2,二极管钳位式逆变器是由长冈科技大学学者Nabae等人于1980年提出,是提出最早也是研究最为广泛的三电平逆变器,又称中点钳位式(Neutral.Point.Clamped)逆变器(NPC Three.Level.Inverter),它以跨接在每相桥臂上的两个串联的二极管钳位。以N电平为例,该拓扑每相需要开关器件2×(N-1)个,直流分压电容N-1个,钳位二极管数目为2×(N-2)个,每2个串联后分别跨接在正负半桥臂对应开关器件之间即可。

3,变压器的星三角接法主要有两个作用:
    A)移相,形成12脉冲整流,减小电流谐波,11次以下谐波完全消除。
    B)分担整流桥的负荷,12脉波整流,将原来6脉波整流部分的负载平均分配在两组整流桥上,降低了整流桥的损耗和故障率,延长了寿命。

网友C:
级管是起什么作用,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开关管开关过程中继流用的,减小对开关管的冲击。

变压器的星三角接法紧紧是为了使输出的直流由6脉波变为12脉波 电压波动更小吗? 除此外,也减小对IGBT的电流冲击,不至于迅速升温。

网友D:
三电平的参考资料:http://www.docin.com/p-37702313.html

网友E(2012-03-30):
前级是12脉波整流,目的是为了降低输入电流的THD;

后级是二极管箝位三电平逆变电路,是最早出现的三电平电路,没有之一。

依然是三个桥臂,每个桥臂由4只反并联二极管的全控电力电子器件串联构成,桥臂中点对于电容中点的电位有三种:正、零和负。对应的三种工作状态分别为:1)V1, V2 on; V3,V4 off  2) V2,V3 on; V1,V4 off; 3) V3,V4 on; V1,V2 on。

具体的工作原理可查阅相关文章,关键词:二极管箝位三电平, N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