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走不准

楼主(2011-12-05):
用的是MAXON的直流无刷伺服,功能是先找到机械零点,然后反向走20步再返回机械零点。

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前两步都走不到位,而后面的18步都差不多可以走到位,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所谓的"机械零点"指的是光电式限位开关还是接近开关?看样子应该用的应该不是用编码器的Z相回零的.你用"机械零位"与编码器的Z相(Index)配合回零应该就准了.

楼主: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不是找零不准,而是找零后反向运动时前两步走不准啊?是一样的道理吗?

网友B:
你一步是多少距离,有没有反馈,什么样的反馈,是否有间隙造成

网友C:
你前两步的脉冲频率或脉宽跟后面的18步有区别吗,是干扰还是机械间隙

网友A:
"但是我现在的问题不是找零不准,而是找零后反向运动时前两步走不准啊?"-------你是如何确定找零后反向运动时前两步走不准的?另外你还没说你所谓的"机械零位"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次前两步都走不到位,而后面的18步都差不多可以走到位"-----负载端是否加了传感器作监视用?直流无刷电机和负载之间是否有其它传动机构,如果有的话考虑反向间隙了吗?

网友D:
你的使用有问题吧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E(2012-01-07):
     同意一楼的说法

    你所谓的"机械零点"可能是光电式限位开关或是接近开关的回零吧? 看样子应该用的应该不是用外接编码器或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Z相回零的. 你要用"机械零位"与编码器的Z相(Index)配合回零应该就准了.

网友F:
机械上间隙造成的吧,看看有没有反向间隙

网友G:
伺服系统反馈的是电机的实际转动位置,也就是电机实际上走了20步,最终的机械执行部件只走了18部。是这样吗?中间是否有齿轮等机械传动机构,如果有就必然存在反向间隙误差。反向间隙误差就会导致反向运行后丢步。楼主何步多发2个脉冲进行补偿,负载不就能准确定位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机械上间隙造成的吧,看看有没有反向间隙

  同意此说

网友I:
是不是脉冲指令的加减速时间太大了,光电式开光响应快 但是PLC的输入响应时间一般是10ms  加减速时间不能太大的

网友D(2012-03-05):
引用 网友F:
机械上间隙造成的吧,看看有没有反向间隙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