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9期——变频器与兆欧表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变频擂台第59期擂台——变频器与兆欧表的问题

        众所周知,电气绝缘阻值是电气设备的一个重要参数,而变频器也不例外。在本期擂台中,请大家针对变频器的绝缘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为设备维护工作者获得更多的维修维护常识。

1、兆欧表的问题:

       兆欧表,俗称摇表。在这第1个问题中,仅讨论手摇发电机结构的兆欧表,而不讨论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两个问题:

      A、 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DT9505型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同色对接或交叉对接,后面的效果相同),数字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75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为AC225V左右(手摇得最快也不超过AC250V)。

        B、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摇表的表笔“线路L”与万用表的红色表笔连接,摇表的另一个表笔“接地E”与万用表的黑色表笔连接),指针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100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指针万用表指示一直为零。

       试问:摇表坏了吗?数字万用表坏了吗?指针万用表坏了吗?如果都没坏,那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会那样显示?请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描述,进行详细阐述。

2、变频器绝缘电阻的问题:

        A、变频器的R、S、T进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B、变频器的U、V、W出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说明:上述A、B两个问题中,这里的兆欧表泛指,包括手摇发电机结构摇表、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阐述的时候请分别进行描述。

       C、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怎样来进行测试,才能知道变频器的绝缘状况?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2月1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参与!!!

网友A:
这几个问题很深刻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2、测定绝缘电阻:新投入、停止运行很长时间再投入或维修过的变频器再投入都须测定其绝缘电阻。

(1)进行外部回路的兆欧表测试时,需要将变频器的全部端子拆下,使测试电压不会加在变频器上;

(2)控制回路的通断测试请用万用表的高阻档,不要使用兆欧表和蜂鸣器;

(3)变频器机身的兆欧表测试时,仅在主回路中实施,拆下变频器接线,将端子R、S、T、U、V、W一齐短路用500VDC兆欧表测量它与接地端子间的电阻,应在5MΩ以上;

网友C:
1、摇表的输出信号是交流正弦波1000v的电压吗?如果不是,不要指望万用表能够测出正确的数来。另外在你把摇表接在万用表直流1000v档时可能万用表还不至于损坏,单接过交流750v档后那万用表是有被损坏的可能的

2、

网友C:
2、变频器上摇表,我想无非是想确定变频器主回路的绝缘性能是否足够,而不是试验里面的电力电子半导体模块的耐压性能,这时候测也就是测各相对地绝缘了。R、S、T进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500v兆欧表测试,1000v的就不可行,会击穿整流模块和损坏中间环节的大电容;U、V、W出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测试时最好把控制板取下隔离开

网友D: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要从摇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来考虑;摇表是有电磁比率表、手摇发电机组成的。万用表的电压档是有分压电阻来完成的。A  当转速达到120转/分时摇表发电机发出的电压是稳定AC电压。转速再高电压也不会改变。B  摇表有三个表笔,其中一个是屏蔽保护环。测量时摇表内部形成两个回路。楼主给出的第二种连接方法切断一个回路所以电压为零。所以说两个表都是好的。

变频器的绝缘电阻;一般的变频器。通产情况下不能使用摇表测量绝缘电阻。尤其是手摇摇表。这主要是由于变频器内部变频模块中的变频电路的存在,特别是整流管的耐压问题。测量将会对变频器产生损坏。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变频器。输入端可以使用数字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

网友E:
1、兆欧表的问题:

A:    我测试了型号ZC25B-3 500V兆欧表 用电子万用FLUKE 15B表DC测量电压的最大496V(手摇最快速度),用AC只有(最大)92V左右,我测的AC92V和楼主的(最大)250V应该也不冲突,我的表是智能表,所以说你的万用表也是好的,

B:摇表有三个表笔,其中一个是屏蔽保护环。测量时摇表内部形成两个回路。楼主给出的第二种连接方法切断一个回路所以电压为零,这个表也是好的。

 2、变频器绝缘电阻的问题:

A、B两种都不可以,

变频器逆变电路中的IGBT管是需要由驱动电路来驱动的,驱动电路又是接受控制板来进行控制的。因此,控制板与主电路之间,是直接连接的。所以用兆欧表来测量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时,兆欧表的直流高压很容易进入控制板,把控制电路击穿。
C:测量绝缘电阻的方法

 (1)外接线绝缘电阻的测量  为了防止兆欧表的高电压施加到变频器上,必须把需要测量的外接线拆离变频器后再进行测量。

(2)变频器主电路绝缘电阻的测量  测量时,必须把变频器所有的进线端(R、S、T)和出线端(U、V、W)都连接起来,然后再进行测量。

3、控制电路绝缘电阻的测量  应该用万用表的高阻档进行测量,而不要用兆欧表或其他有高电压的仪表进行测量。

楼主:
多谢大家参与!!!!

网友F:
1   兆欧表、摇表:

绝缘电阻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直流高压发生器,用以产生一直流高压;

第二是测量回路;

第三是显示

楼主所说的用数字表或者机械表的交流最高档测量是不对的,应该选用直流最高档测量,只要正确使用仪表才是测量的结果(正确值)。

2  楼主所说的用高压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不允许的,本人从未电子电路当中使用摇表之类的高压设备去测量,也不支持这种做法,至于结果怎么样从来未曾测试过。

网友G:
这个是阻抗的问题,摇表虽然可以产生很大的电压,但内阻很大,万用表的阻抗小于摇表的内阻,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

变频器,一般只对地进行测试,其它的对模块可能会产生致命性的损坏,不建议测试。

网友H:
1、兆欧表的问题:

A、实际上使用 DT9505型数字万用表AC750V电压档检测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间的电压有多大,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数字万用表显示的电压为AC225V左右(手摇得最快也不超过AC250V)。

B、实际上是使用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AC1000V电压档检测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间的电压,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指针万用表指示一直为零。

回答:

(1)、A情况由于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内阻很大,相当于兆殴级,这样ZC25-4型1000V摇表能显示出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内阻电阻为兆殴级,同时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也检测出ZC25-4型1000V摇表输出地电压为250V,

(2)、B情况完全相反,是因为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AC1000V电压档的内阻小于兆殴级,这样ZC25-4型1000V摇表能显示出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AC1000V电压档的内阻为零兆殴,这时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AC1000V电压档检测出ZC25-4型1000V摇表输出的电压为零V;

(3)、所以摇表没有坏,数字万用表没有坏,指针万用表没有坏,两种情况下所有表都显示出正确的检测值。

网友H:
2、变频器绝缘电阻的问题:

A、变频器的R、S、T进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回答:

(1)应该先用万用表高阻挡,检测输入端、直流部、输出级、控制电路均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可以将R、S、T短接后,用低电压兆欧表检测输入端;

(2)这样可以防止直流部、或控制电路有对地短路时,用兆欧表侧输入输出对地绝缘时,将其他电子元件损坏;

网友H:
B、变频器的U、V、W出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回答:

(1)应该先用万用表高阻挡,检测输入端、直流部、输出级、控制电路均没有接地的情况下,可以将U、V、W出线端短接后,用低电压兆欧表检测输出端;

(2)这样可以防止直流部、或控制电路有对地短路时,用兆欧表侧输入输出对地绝缘时,将其他电子元件损坏;

(3)包括手摇发电机结构摇表、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检测绝缘电阻时,都有高电压输出,但对于变频器的对地绝缘电阻,检测时先用低电压的,后用高电压的;

网友H:
C、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怎样来进行测试,才能知道变频器的绝缘状况?

(1)、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最好采用分段、分部独立检测的方式;

(2)、检测电压由低到高分次进行;

(3)、把相关部位短接成一个整体后检测对地绝缘;

网友A:
1、兆欧表的问题:

兆欧表,俗称摇表。在这第1个问题中,仅讨论手摇发电机结构的兆欧表,而不讨论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两个问题:

A、 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DT9505型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同色对接或交叉对接,后面的效果相同),数字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75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为AC225V左右(手摇得最快也不超过AC250V)。

B、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摇表的表笔“线路L”与万用表的红色表笔连接,摇表的另一个表笔“接地E”与万用表的黑色表笔连接),指针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100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指针万用表指示一直为零。
摇表没有坏,数字万用表没有坏指针万用表没有坏

摇表输出的是1000多伏的直流电吧,不是交流!我们用AC档测量的

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内阻一般为10兆欧且不随改变量程而变化,这样大的阻值电压大约200多伏吧

指针表AC电压档测交流电为零应该正常吧

2、变频器绝缘电阻的问题:

A、变频器的R、S、T进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个人认为不可以电源输入端要求电压远低于1000伏,会损坏变频器的

B、变频器的U、V、W出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个人认为不可以,对于输出端说明书中提到过,严谨输入交直流电压

C、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怎样来进行测试,才能知道变频器的绝缘状况?

个人感觉不是所有的电气设备都是用遥表来测量绝缘的,可以按照变频器说明书来进行绝缘检查,非专业人士这样的测量会损坏变频器的。

网友I:
1、兆欧表的问题:

兆欧表,俗称摇表。在这第1个问题中,仅讨论手摇发电机结构的兆欧表,而不讨论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两个问题:

A、 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DT9505型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同色对接或交叉对接,后面的效果相同),数字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75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为AC225V左右(手摇得最快也不超过AC250V)。

B、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摇表的表笔“线路L”与万用表的红色表笔连接,摇表的另一个表笔“接地E”与万用表的黑色表笔连接),指针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100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指针万用表指示一直为零。

试问:摇表坏了吗?数字万用表坏了吗?指针万用表坏了吗?如果都没坏,那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会那样显示?请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描述,进行详细阐述。

答:摇表没有坏,数字万用表没有坏指针万用表没有坏 。

2、变频器绝缘电阻的问题:

A、变频器的R、S、T进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直接测量,直接测量可能将整流桥或者变频器内部的控制板击穿,从而损坏变频器。
B、变频器的U、V、W出线端绝缘电阻可以用兆欧表测试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直接测量。直接测量将导致IGBT被击穿,或者驱动电路损坏,从而造成变频器损坏。

说明:上述A、B两个问题中,这里的兆欧表泛指,包括手摇发电机结构摇表、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阐述的时候请分别进行描述。
备注:A/B这两个问题在变频器的说明手册有明确的说明,禁止用摇表直接检测变频器输入或输出的绝缘。
C、变频器的绝缘电阻怎样来进行测试,才能知道变频器的绝缘状况?
答:变频器机身的兆欧表测试时,须拆下变频器输入和输出接线,将端子R、S、T、U、V、W一齐短路用1000VDC兆欧表测量它与接地端子间的电阻。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2名:

zhxl198808        zhxl198808

今生缘       zwl763824690

三等奖(30积分)6名:

Smile        lyc19730508

Piston        topkingjun

AQD008        AQD008

yanwen0227        yanwen0227

刘志斌        binzhiliu

pleigg        pleigg

楼主:
1、兆欧表的问题:

兆欧表,俗称摇表。在这第1个问题中,仅讨论手摇发电机结构的兆欧表,而不讨论数字式兆欧表、绝缘测试仪等设备。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两个问题:

A、 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DT9505型数字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同色对接或交叉对接,后面的效果相同),数字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75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数字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为AC225V左右(手摇得最快也不超过AC250V)。

B、将ZC25-4型1000V摇表两表笔与MF47型指针式万用表的两表笔连接(摇表的表笔“线路L”与万用表的红色表笔连接,摇表的另一个表笔“接地E”与万用表的黑色表笔连接),指针万用表的表笔与档位对应AC1000V档,以120转/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摇动摇表,指针万用表指示一直为零。

试问:摇表坏了吗?数字万用表坏了吗?指针万用表坏了吗?如果都没坏,那么为什么两种情况下会那样显示?请理论并结合实践进行描述,进行详细阐述。
------------------------------------------

结论:摇表没坏,数字万用表没坏,指针万用表也没坏。

A、理论和实践证明:摇表两表笔输出的是直流电压,因此数字万用表在交流档测量不准确。换成直流1000V档测量可以测量到800多伏的电压(调换表笔可以显示负800多伏)。

      原则上来说,对于标准的直流电(例如干电池),DT9505型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是测量不出电压的(显示为零)。至于这个案例显示200多伏电压,是因为摇表输出的直流电里面含有交流谐波分量的原因。

B、还是档位不对,换成直流档即可正常测量出结果。至于为什么MF47型指针万用表交流档测量不出直流800V的电压,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去研究过,还请研究过的大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