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案

楼主(2011-12-05):
                                                                 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案

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故障,通常是开关电源负载发生短路造成,众多变频器开关电源线路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因该说是比较成功。616G3采用了两级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00多伏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直流电压。然后再高频脉冲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5V、12V、24V等较低电压供变频器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第二级开关电源设计上安川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占空比,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目。前几期我们谈到LG变频器也使用了类似控制方式。用作开关管QM5HL-24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器件。此外当我们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尖叫声,这是由脉冲变压器发出,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 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驱动电路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带有放大电路一款光耦,安川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导致SC故障报警。

  3 OH—过热
过热是平时会碰到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观察机器外部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30kW以上机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损坏也会导致OH报警。

  4 UV—欠压故障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200V级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400V级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38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主要检测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断路。

  5 GF—接故障
接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故障,排除电机接存问题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楼主:
这些故障的总结还是挺经典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英飞凌infineon(EUPEC)IGBT模块和单管
DN2系列
BSM50GB120DN2,BSM100GB120DN2K,
S4系列
FF100R12KS4,FF150R12KS4,FF200R12KS4,FF300R12KS4,FZ400R12KS4,FZ600R12KS4
F4系列
F4-50R12MS4,F4-75R12MS4,
KT3/4系列
FF50R12RT4,FF75R12RT4,FF100R12RT4,FF150R12RT4,FF200R12KT4,FF300R12KT4,FF450R12KT4,FF150R12KT3G,FF200R12KT3,FF400R12KT3,FP50R12KT3,FP75R12KT3
H管系列
IHW15N120R3,IHW20N120R3,IHW25N120R3,IHW30N160R2,IHW40T120,IHY15N120R3,IHY20N120R3,IHW30N90R
K管系列
IKW08T120,IKW15T120,IKW25T120,IKW40T120,IKW25N120T2,IKW40N120T2,IKW20N60T,IKW30N60T, IKW50N60T,IKW75N60T
MOSFET管
SPA11N60C3,SPA20N60C3,SPA11N80C3,SPW20N60C3,SPW47N60C3,SPP07N60C3,SPP15N60C3,SPP20N60C3,SPP11N80C3,IPW60R045CP,SPW17N80C3,SPD04N60C3, SPD07N60C3,SPW24N60C3,SPW35N60C3,SPA12N50C3,SPA17N80C3,IPB065N06L G,IPB081N06L3 G
其他型号IGBT
F3L150R07W2E3_B11,F3L75R07W2E3_B11,FF600R12ME4,FP50R06W2E3,FP50R12KT4,FP75R12KT4
以上产品全新原装进口,有现货,直接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郑重承诺,我公司销售产品100%全新原装进口产品,保证质量,不销售旧货及假货,发现假一赔十。
深圳市嘉林电子有限公司 欧阳 13502822457 0755-25981289 QQ:527328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