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什么是表压?什么是绝压?

楼主(2011-12-06):
大家好,小弟初学仪表,不太了解表压与绝压式怎么定义的,请各位指点小弟一下,最好能用实际应用中的现象解释一下,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绝对真空下的压力称为绝对零压,以绝对零压为基准来表示的压力叫绝压;而以大气压为基准来表示的压力叫表压。 测量表压的变送器或仪表就称为表压式,而测量绝压的变送器或仪表则叫绝压式。绝压=表压+大气压。

网友B:
天气预报上舌滴那个“气压多少百帕”,就是指环境大气自重产生滴绝对压强,是多少,,,习惯上称作环境大气压

环境大气压,不是个定值,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舒缓变化中,

通常一天波动量,在100Pa左右,冬天夏天滴平均差异量,在3000Pa左右,大约相当于,300mm水柱鸟

所谓绝压,就是以理论真空(绝对零压),作为参考零点滴差压哩凯

所谓表压,就是以环境大气压,作为参考零点滴差压鸟,,

      而这个表压传感器参考端滴取压口,往往在传感器壳壳滴内部,多数用户看不见

           所以低量程滴表压表计要想测得准呀,那是得留个路径,使壳壳内部和环境大气,相通才中鸟

网友C:
          路过学习了, 从木注意这些哟

网友D:
偶的理解所谓的表压绝压,是依照参考点不同得出的,如果依照大气压就是实际空气空间,比如现在人、设备、装置所处在的大气环境中压力检测设备所测量的压力就是表压,即是相对于周围大气环境中压力表所检测的压力。绝压是相对于真空所说的压力,及在真空中所测的压力。

可以这么理解,周围空气的压力相对于大气压环境是零压,相对于真空是一个大气压。

网友E:
一楼说得很对,

楼主:
多谢大家,小弟受教了

网友A:
别客气,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