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西门子模块故障诊断程序

楼主(2011-12-06):
请问有没有人做过西门子模块故障诊断程序,就是模块有故障或者点坏了,上位机上能看到。

网友A:
模块坏了的话, 通讯系统会报警呀! SF 灯也会亮。点坏了输出有这要有输入信号检测才能知道,做现场I/O故障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系统会报警呀! SF 灯也会亮。点坏了输出有这要有输入信号检测才能知道,做现场I/O故障检测

我需要在上位机上看到各个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系统会报警呀! SF 灯也会亮。点坏了输出有这要有输入信号检测才能知道,做现场I/O故障检测

如果通道坏了 我需要在上位机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