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机的双星接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06):
请问一下答侠们,电机的双星接法是怎么回事?最好能带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

     1、双速电动机的定子绕组联接

      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共有六个出线端,改变这六个出线端与电源的连接方式,就可以得到两种不同的转速。

双速电动机六个引出端的新符号为:U1、V1、W1、U2、V2、W2;对应的旧符号为:D1、D2、D3、D4、D5、D6。双星形/三角形双速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接线图如图所示

      由图可知,当电动机需要低速工作时,三相电源L1、L2、L3分别接U1、V1、W1,其余三个出线端空着不接。此时电动机接成三角形,磁极为四极,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约每分钟1450转左右;当电动机需要高速运转时,三相电源分别接在U2、V2、W2三个出线端上,其余三个出线端短接。磁极为二极,电动机转速为每分钟2900转左右。

      2、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

      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如图所示。

      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与前面介绍的可逆控制线路基本相同。所以图中略去了接线图,对其原理也不作详细分析,只对其中比较特殊的地方,作几点说明如下。
      1)在SB2常开按钮两端并联两个串联的常开触头KM2、KM3的目的是:使接触器KM2、KM3同时完好地工作,这两个接触器,其中如有一个接触器没有闭合,则另一个接触器将因为不能自锁而断开。
      2)前面介绍的几种可逆控制线路,略加改动后均可用于:双星形/三角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以及后面将要介绍的双三角形/星形,双星形/双星形接法的双速电动机。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试验。
      3)接线完毕并检查无误后,两种速度应分别试车,如果两种速度的旋转方向不一致,可将KM1或KM2中的任意两根电源线,进行对调既可。这个过程一般称为“调相”。
      4)图中以及后面其余多速电动机的控制线路中,热继电器只画出一个。如果考虑各种转速时,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不同,可以两种转速各自用一个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两个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分别串联在相应的接触器线圈回路中。

网友B:
补一问,请各位师付释疑!                                                  双速电机低速时和高速时的功率是一样的吗?输出转矩有变化吗?

网友C:
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功率是不一样的,转矩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功率是不一样的,当然输出的转矩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功率是不一样的,当然输出的转矩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1、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功率如果是一样的,那么高速额定转矩反比小,低速额定转矩反比增大;

2、尽管双速电机的高速和低速的功率不一样,但是相差不是很大,所以还有“高速额定转矩小,低速额定转矩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