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380V和690V的主控板,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12-06):
abb变频器的380V和690V的主控板,硬件和软件上是一样的吗? 如果硬件相同,软件不同,如何设定,可以将380v的主控板设定成690V的主控板?

网友A:
RMIO-01/02(裸板)可以通用,支持230Vto690V

16.03密码564

参数112.20为200

参数112.21为400

参数112.22为500

参数112.23为690

网友B:
有说明书么?看说明书能不能兼容不就行了?

网友C(2012-02-01):
一楼的说法是修改功率,只是ABB的机器有不同的软件版本,比如ACS800有标准的、提升的、卷曲的、三角波的等等。楼主修改的时候还得确定两个程序能通用啊。

网友D:
380 和 690 V等级的机器  在整流桥 电容 逆变桥 的耐压等级上不同  硬件不通用  另外mcs-008 说的方法可以更改软件没错

网友E(2012-03-28):
如果楼主说的是控制板(RMIO和RDCU),回答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