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系列触摸屏如何设置走马灯信息

楼主(2011-12-06):
我是新手,想在开机画面里做几句广告词,用跑马灯形式的,但是做不出请大家帮助一下。另外报警如何做?说明书里说是WORD为单位。举个例子比如我想用X1,X2,X20,X25这几个点做监控报警点如何设置还请大家 把这两个问题做两个例子或一个例子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在資料顯示里 走馬燈訊息顯示 的文字編輯你想用的廣告詞.走馬燈訊息顯示的元件型式選擇transparent.外框顏色和元件背景顏色選擇和畫面的顏色一樣,這樣就看不出元件背景了.

2.你可以把X的訊息賦給暫存器D

楼主:
谢谢了,我咋没想到呢。

网友B:
这样 是不是在警报栏里 也有广告显示呢

楼主:
不是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