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 A系列03低电压故障

楼主(2011-12-06):
各位老师,你们好!

          目前有个台达A系列伺服驱动器,跳03故障,测得电容端的电压为320V,但监控驱动器中的V-BUS只有200V,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电容有问题,可能是电容值下降,漏电流上升,需要更换电容了

楼主:
尝试过更换新的电容,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