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怎么读取计数器的计数值

楼主(2011-12-06):
当计数器的计数值是1的时候对应一个输出,是2的时候对应另外一个输出, 依次类推

网友A:
很好处理啊。

计数值与设定值(1,2)比较,用比较结果驱动输出。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但是要输出的比较大了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C:
可以用个LOOP循环比较,在用JU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