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厂FX2N-64MR-001+FX2N-4DA传动控制

楼主(2011-12-06):
我们厂造纸机用的是三菱FX2N-64MR-001型号的PLC,梯形图已读出,请工程师帮忙解读一下,我看不懂,还想那位能提供点安装上的技术资料,电机驱动真空回头,预压,主压,二压,三压,一烘,二烘,大缸,三烘,压光,卷取。能分析出64个I/O端口的功能,谢谢,梯形图上看出是80 I/O端口,而PLC是FX2N-64MR-001,变频器是丹佛斯VTL5000。或直接提供安装方案。

网友A:
只有程序,没工艺流程,没设备动作原理等资料,还是作用不大。

网友B:
要有I/O定义(电气原理图),就能看懂

造纸机主要控制就是一些逻辑关系:例如启动、停止、绷紧、松弛、指示灯等,速度链一般都是通过调速(直流、变频)器直接用光纤、者模拟量、串口等连接。

网友C:
呵呵;找人上门去服务吧;

网友D:
光看程序,没有工艺,没有设备详细资料也难搞呀

网友E:
自己搞不了 可以找人去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