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M8029是指令执行完就动作 还是电机走完指令停止时 动作

楼主(2011-12-06):
入题;谢谢各位前辈 ;学校的小孩!!

网友A:
M8029是指令执行完动作。

网友B:
指令执行完成标志,指令正常完成时输出

网友C:
你说呢?

很多东西是不需要问的。你说PLC凭什么可以知道电机走完没有?假如说没接电机低的话……是不是这个M就多余了?

网友A:
楼上,人家不懂请教一下,不至于吧。

网友C:
别说不教。这些东西本来只属于PLC的。哪里能跟外面的电机关系上了?

从这些逻辑上可以自己分析到推测到,这个标志只是PLC这边的。只要脉冲发完了就马上动作。没管你外面走到了没有。

一个接触器控制一个电机。电机什么时候停是接触器的事。接触器什么时候断开是线圈的事。线圈什么时候断电是PLC的事。PLC已经断开线圈这个输出点了。就认为电机是停下来的了。哪管得了接触器是不是有东西卡住,哪管得了触点是不是烧结了。哪管得了电机是不是一直惯性地在走。这一切都是PLC外部的事情。没有反馈的话是PLC无法知道的。

网友C:
这位学徒。我想你第一感觉应该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指令执行完就动作的。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令你判断错误,产生这个疑问。

网友C:
再者。8029是属于很多指令的完成标志。这部分指令共同驱动8029的。扫描过那个指令,指令完成了就置位8029,没有完成就复位8029。然后程序继续扫描后面的指令。再遇上哪个指令,又刷新一次8029,又遇上指令又刷新。所以8029在一个周期里是有多次变化的。

这解释可以让你完全明白了吧。

网友D:
楼主,我跟你一样也是个菜鸟,刚学到脉冲指令,这里照书上我抄给你看看M8029的功能:在编制程序中M8029的正确位置就是紧随指令的下方,这样M8029标志位随各自的指令而置ON,M8029在程序中的作用是在一个指令执行完成后可以用M8029来启动下一个指令,完成一个驱动输出和进行必要的数据运算。M8029适用指令:数据处理:MTR、SORT;外部I/O设备:HKY、DSW、SEGL;方便指令:INCD、RAMP;脉冲输出:PLSY、PLSR;定位指令:ZRN、DRVI、DRVA、ABS。

楼主:
几天不来了,今天看到楼上的回复让我明白的不只是这条指令!谢谢楼上

楼主:
对:芳季关于这位学徒。我想你第一感觉应该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指令执行完就动作的。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令你判断错误,产生这个疑问。 内容的回复:

恩 ,是的第一感觉是指令执行完动作,就是我在看别人的程序时:信号到电机就动,在来信号电机再动,可他中间没加延时。就这样,看到你的回复,自己是没能客观想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