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相互通讯问题

楼主(2011-12-06):
请问如果一台信捷人机界面同时控制两台台达32EH PLC 两台PLC如何连接,在人机界面中如何分别控制两台PLC 的输出,如何区分。

网友A:
楼主好,非常感谢您对论坛的信任。一方面,请楼主以后发帖把求助帖属性打上勾(我已经帮你打钩啦),另一方面,我会在两个工作日内联系无锡信捷的版主,帮您解决问题。

下面说说我的理解:

1、楼主这样的用法很少。

2、用一台触摸屏连两台PLC,通常有两种方式通讯。不同COM口连接两组PLC。或者同一COM口用485方式分别连两台,两台PLC通过设不同的站号来区分,通讯。

3、有些触摸屏不支持这样用,需要查手册或咨询售后。也有些不同品牌之间不可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是用一台PLC最多只能控制4台步进电机控制器,现在要控制5台步进电机控制器只能加多一个定位控制模块,但是模块又没有输出中和输出完毕指令(例如Y0是M1336和M1029)

现在只能用两台PLC控制5台步进电机驱动器了,又只能用一台人机界面。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台达的好点的技术支持,因为在代理商处买得PLC他们的支持很不到位,有很多关键东西都不能解决。

网友A:
有的。明天帮您联系吧。

另一方面,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人机是否支持。

网友B:
    墨之殇  人民的公仆呀

说实话,有很产品的技术都不是一流的技术人才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明天帮您联系吧。

另一方面,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人机是否支持。

网友D:
您好,您使用信捷触摸屏和2台台大的PLC链接,最直接的有两种连接方式,第一种就是通过触摸屏的485端口直接链接2台PLC,2台PLC通过设定不同的站号来进行通讯时的区别;第二种模式就是通过触摸屏的下载口和DOWNLOAN口分别接一个PLC,通过触摸屏的通讯口的不同对这两台PLC进行区分;总的来说和墨之殇说的基本一样。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请直接联系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部触摸屏小组,电话:0510-85134136,转分机号8061、8062、8063.

网友E:
PLC互相通讯也可以,就是慢一些。

网友F:
一台信捷人机界面同时控制两台台达32EH PLC 两台PLC如何连接,在人机界面中如何分别控制两台PLC 的输出,如何区分。

得看人机的参数,有两个以上通讯口的话就可以。

如何区分,这个不用担心。触摸屏组态的时候,各变量后面有隶属于 是哪一个通讯的选项的。

网友G:
台达HMI*1可以和台达PLC*2通讯,但必须要用到宏指令才能完成!从屏与主屏之间进行RS485通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做能够省下一台HMI的费用,但会影响速度和性能。其中的利弊,自己掂量掂量吧!

网友H:
设置好站地址就OK啦,你在屏上你自己把区域分出来 不就完的

网友I:
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

网友E:
对:dugang关于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内容的回复:

速度慢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

我也是这样做的.工控机与一台PLC通讯,PLC间做链接,数据也可以互相交换,速度也不慢.

楼主:
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
回复12楼,人机界面和其中一台通讯两台PLC又如何通讯,请指点。

网友E:
对:珠海游客关于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 回复12楼,人机界面和其中一台通讯两台PLC又如何通讯,请指点。 内容的回复:

数据交换啊

网友E:
对:珠海游客关于我是这样搞的,2台PLC用台达的并行通讯,触摸屏和其中一台主站的PLC连接 回复12楼,人机界面和其中一台通讯两台PLC又如何通讯,请指点。 内容的回复:

2台PLC用485口进行数据交换,触摸屏和任意一台PLC通讯就可以啦。

网友K:
既然是EH系列的plc,可以用Easy Link 方式通讯。主站.masterPLC ,从站为slave PLC.触摸屏通过rs232连接主站,主站通过485通讯口连接从站。

网友L:
请问台达es60的PLC与VFD-M的变频器是否可以使用RTu运行吗,发的数组时01 06 2000H  12H 988F是控制正转,就是通讯无法执行,格式h97,请指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既然是EH系列的plc,可以用Easy Link 方式通讯。主站.masterPLC ,从站为slave PLC.触摸屏通过rs232连接主站,主站通过485通讯口连接从站。

就是这样的,如果有实时的控制,可能有点问题,毕竟通讯嘛,肯定需要时间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请问台达es60的PLC与VFD-M的变频器是否可以使用RTu运行吗,发的数组时01 06 2000H  12H 988F是控制正转,就是通讯无法执行,格式h97,请指点

可能的原因:

1、加载M1143了吗?

2、发送的数据对吗?应该发送:“01 06 20 00 00 12 02 07”

2、计算CRC校验码应该前后颠倒,也就是说以上的原校验码是0702,颠倒后应该为: 02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