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传动系统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

楼主: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中,采用变频器控制传动系统,有着控制方便、维护简单、节能显著等一系列优点。这里就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作一个阐述。
一、外部环境引发的故障
如果变频器操作室的制冷、通风效果不良或风扇损坏,易发生过热保护跳停。应注意保持变频器周围环境清洁、干燥。严禁在变频器附近放置杂物,应使之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尽量降低各类电磁干扰。
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小金属物品,防止造成短路事故。如仅对变频器进行检测,要拆去所有与变频器端子连接的外部接线。
二、参数设置不当引起的故障
变频器在使用中,能否满足传动系统的控制要求。其参数的设置非常重要。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轻者控制效果不好,重者连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厂家对变频器每一个参数都设有一个默认值,所以出现此类故障,最好首先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到出厂值。
但仅仅恢复出厂值,有时还不能满足相应传动系统的要求,则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变频器参数进行修改和设置,
1、确认电动机参数
若变频器参数设定涉及电动机的铭牌数据,例如功率、电流、电压、转速等,这些参数可以从电动机的铭牌中直接得到。
2、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
其启动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3、给定频率方式的选择
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有三种方式,即面板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给定。
4、变频器在电机空载时工作正常。但不能带负载启动
这种问题常出现在带恒转矩负载时。应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设定或提升转矩设定值。
5、频率已经达到较大值。但电机转速仍不高
例如一台新投用的变频器频率设置已经很大,但电动机转速明显较同频率下其他电动机低,此时可修改频率增益设定值。
6、频率上升到一定数值,继续向上调节时,频率保持在一定值不断跳跃,转速不能提高。
这时应检查最大转矩设定值是否偏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偏小,
三、过流与过载故障
1、过流
变频器加速中过电流,这往往是由于加速时间太短而引起的;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或准确预置加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而解决。降速中的过电流亦同理解决。
若变频器的输出短路引起过流,则首先要对线路及电动机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说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损坏。应修理或更换。
2、过载
出现过载现象,可能的原因有:负载过重、电网电压太低、三相电压不平衡、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等,应先分析故障原因,再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例如负载过重,如果是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果是机械润滑不好,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四、欠压与过压故障
对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低于或超过这个范围时就很可能损坏变频器。
1、欠压
发现输入电压较低,说明电源输入电路有问题。可能是线路严重超载。或是线路接触不良。出现这种情况时,变频器不能工作。
2、过压
过压分为输入交流过电压和发电状态时的过电压。前者是指输入交流电源的电压超过正常值,一般先断开电源,过一会再送电启动即可正常。后者主要是电动机的实际转速比同步转速还高,而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向电网回馈能量,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例如,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置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小的速度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较慢,使得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功能,因而变频器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过其保护值,出现故障。
变频器的科技含量较高,其故障多种多样。只有对变频器及控制系统多加了解和分析,不断从实践中总结和探索故障的排除方法,才能延长其使用寿命,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