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414屏如何用报警信息登陆和报警显示

楼主(2011-12-06):
我是新手,我想用步科MT4414屏做一个报警画面,具体情况是:

有四十几个报警点,分别在PLC中用M1~50来触发(或D1~50),在报警信息登录中如何做啊?怎样才能在一个画面中只显示已触发的报警信息?原先我是用多状态显示元件做的,问题是报警信息不一定是哪个触发了,因此显示的报警信息是这也有,那也有,很不美观。

网友A:
做事件显示啊, 然后事件登陆。 做事件信息。再选择跑马灯显示。

楼主:
不会做啊!能不能给做个例子啊?我不明白事件登录中的地址和事件显示中的地址如何整啊?

网友B:
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例子

网友B:
我的邮箱:BAOLISS@126.COM

楼主(2012-01-06):
邮箱yilumeihua1968@126.com

网友C(2014-12-13):
能不能转发我一份。我弄了几天也没有搞明白,可以显视报警但做不出历史查询。谢谢啊。tianshuo85@qq.com.

网友D(2018-07-16):
能不能转发我一份。我弄了几天也没有搞明白,可以显视报警但做不出历史查询。谢谢啊。1806711846@qq.com

网友E(2018-10-02):
先在你的画面上做一个“事件信息”显示窗口,然后设置好其属性中的相关参数

然后在工程数据里的,事件信息登陆里加入你的M1~50寄存器及对应的信息,M继电器可以选择上升沿触发该事件不是下降沿触发该事件

弄好这些后保存,现在on表示 “1”触发,off表示0触发,只要对应的M是你需人的触发值,事件窗口中就能看到该事件是什么时候被触发了,可以有确认,还有自动恢复的时间选择,由你在定义属性时选择是否显示该功能

网友F(2018-12-15):
能不能转发我一份。我弄了几天也没有搞明白,可以显视报警但做不出历史查询。谢谢啊。1036788076@qq.com

网友G: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点个赞!!!

网友H(2019-04-03):
引用 网友E:
先在你的画面上做一个“事件信息”显示窗口,然后设置好其...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例子

2280466554@qq.com,谢谢了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先在你的画面上做一个“事件信息”显示窗口,然后设置好其...

案例可否发给小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