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和300组态问题,谢谢!!!!! QQ:94225632

楼主(2011-12-07):
我现场主站是416-2DP,而从站有个318-2DP,他们MPI和DP都连接上了,硬件组态编译并保存,显示正常,可是网络编译并保存,怎么就提示以下的情况呢,谢谢,请帮我解决下

一致性检查的输出 E:\工作\3500吨快锻机\3500chengxu\Fushun2005.12.30\Fushun
子网 ‘PROFIBUS(1)‘ 的输出:
警告: 在此 PROFIBUS 子网 ‘PROFIBUS(1)‘ 中,在其它站点上存在附加的激活节点,也必须重新装载。
站点 ‘S7_300_MANI‘ 的输出:
警告: 当心:在站点 S7_400_PRESSE 中存在也要重载的附加节点。
站点 ‘S7_400_PRESSE‘ 的输出:
警告: 当心:在站点 S7_300_MANI 中存在也要重载的附加节点。
结果:0 个错误,3 个警告 (2011-12-06 14:01:04)

网友A:
没整过 观望…………

网友B:
先把2个PLC的系统数据块全删除了,清空程序,重新配置一次。

网友C:
还有两个plc之间究竟采用的什么方式进行通讯?挂从站318是否设置为从站了

楼主:
318的DP和MPI全连接了,并且全是从站

网友D(2012-02-06):
咱俩问题差不多!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警告应该没关系,你把组态下载一下试试,看看两个PLC能不能通讯上,我遇到过其他的警告问题,下载后正常使用,你试试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先把2个PLC的系统数据块全删除了,清空程序,重新配置一次。

支持这位朋友说的,删除SDB,重新组态网络,再编译生成新的SDB 下载

不过提示0 个错误,3 个警告 下载后,可以运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先把2个PLC的系统数据块全删除了,清空程序,重新配置一次。支持这位朋友说的,删除SDB,重新组态网络,再编译生成新的SDB 下载不过提示0 个错误,3 个警告 下载后,可以运行吧

同意,楼上的说法,重新组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