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 1100 ETHERNET 通讯

楼主(2011-12-07):
MICROLOGIX1100有个ETHERNET 端口,请问可以用做HMI触摸屏通讯吗?如再加个VFD又会有问题吗?手册上只说用于数据交换,不能I/O用.新用1100,不懂,望高手赐教

网友A:
VFD?台达VFD变频器?

网友B:
触摸屏是ab的吗,如果是,那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AB的HMI触摸屏有ethernet口吗?有就没问题,不过你最好用一个HUB集线器。另VFD是AB的吗?也想通过Ethernet网通信吗?那就需要配Ethernet 卡,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D:
MIRCOLOGIX与HMI之间可以实现以太网交互通讯(IP地址最好设置为static),添加VFD的话,建议走DEVICENET现场CAN总线网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FD?台达VFD变频器?

为何执着于台达???ABB什么的都有.

网友F(2012-03-09):
1100的经济实惠,触摸屏带 ETHERNET是可以通讯的,如果直联,网线需要跳线。

MicroLogix1400不仅有EtherNet/IP、联机编辑和内置LCD,还提供增强功能(如:更高的I/O计数、更快的高速计数器PTO以及增强的网络功能,利用具有背景光源的内置LCD可以设置Ethernet网络配置、在用户可配置显示屏上显示浮点值、在启动时显示0EM标志,以及读

或写数据表中的任何二进制、整数和Long类型文件元素。不带嵌入式模拟量的控制器具有32数字量I/O计数,而模拟量版本具有32教字I/O和6模拟I/O。所有版本都可以使用多达七个1762的I/O模块(MicroLogix1100和1200也使用这些I/O模块)进行扩展。

三个嵌入式通讯端口提供更好的通讯功能。MicroLogix1400提供一个隔离RS232C/RS485组合端口;一个非隔离RS232C端口;以及一个用于10/100MbpsEtherNet/IP点对点消息传送的RJ45端口。

与MicroLogix系列的其他产品类似,MicroLogix1400通过RSLogix500编程软件(版本8.1及更高版本)以及新的RSLogixMicro编程软件进行编程。

主要功能和优势

以太网端口为您提供点对点报文传送,Web服务器和电子邮件功能。

在线编辑使您可以在程序运行的同时修改梯形图逻辑程序。

带有背光的内置LCD使您可以查看控制器和I/O状态并提供一个简捷的界面.用于报文,I/O整数的监测和操作。

通过支持最多7个具有144路离散量IO的扩展I/O模快(1762,I/O).扩展您的应用功能。

最多6个内置100kHz高速计数器(在具有DC输入的控制器上)

两个串行端口.支持DFl/DH485/ModbusPTU/DNP3/ASCI,协议。

总点数能达到262点。

祥顺达恒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解决了

RSLogix500编程软件(版本8.1)

提供编程手册,指令集,案例等资料方便大家使用。

备有大量现货。

价格还很优惠。

如果要索取选型手册科联系 QQ 914312756或手机13801020197

北 京 祥 顺 达 恒 有 限 公 司

电 话:010- 6338 8986

传 真:010- 6338 8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