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电抗器

楼主(2011-12-07):
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电抗器,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变频器交流进线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作用是用于降低变频器产生的电流谐波干扰,减少电源浪涌对变频器的冲击,改善三相电源的不平衡性。
     在下列情况下推荐使用交流电抗器:
     1、变频器由阻抗非常低的线路供电(供电电源容量与变频器容量之比为10:1以上);
     2、同一线路连接多台变频器;
     3、线路电源有来自其他负荷的明显扰动;
     4、线路电压不平衡;
     5、线路中含有一个功率因数校正设备。

网友B:
     输入测加电抗器抑制谐波干扰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增加了电源阻抗,降低了由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分量,并能吸收浪涌电压和主电源的电压尖峰。故而,输入测加电抗器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同时又能减少整流桥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输出测电抗器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补偿长线路分布电容的影响,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分量,降低变频器噪声的作用。长线路很容易会引起变频器输出的前行波和后行波的互激,产生高电压导致电机绝缘的损坏。、

     直流加电抗器能有效滤除直流中的不稳定波形,并能抑制短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