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障

楼主(2011-12-07):
新手求助!!

  历史故障怎么做;那个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历史故障要有变量记录功能,不然信号没了就消失啦

网友B:
问题比较抽象~

能否理解成现实历史报警?步骤如下:

1.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中新增事件登陆元件,设定报警触发条件,可以是位报警,也可以是字报警,

信息选项中填写你希望发生报警时显示的文字。

2.在“元件”--“报警”--“事件显示”中添加事件显示元件,方式选择历史。记住历史控制的地址,默认是LW 0。

3.在“元件”--“开关”--“项目选单”中新增项目选单元件,项目资料来源,选择“历史数据日期”,监看地址选择LW 0。

4.保存,编译,离线模拟。。。

以下是官网下载中心样例:http://www.weinview.cn/upload/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rar

网友C:
你用哪家的HMI啊,跟他们要说明书 或打电话找机服

网友D:
欢迎拨打昆仑通态技术热线——400-610-70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比较抽象~

能否理解成现实历史报警?步骤如下:

1.在“元件”--“报警”--“事件登陆”中新增事件登陆元件,设定报警触发条件,可以是位报警,也可以是字报警,

信息选项中填写你希望发生报警时显示的文字。

2.在“元件”--“报警”--“事件显示”中添加事件显示元件,方式选择历史。记住历史控制的地址,默认是LW 0。

3.在“元件”--“开关”--“项目选单”中新增项目选单元件,项目资料来源,选择“历史数据日期”,监看地址选择LW 0。

4.保存,编译,离线模拟。。。

以下是官网下载中心样例:http://www.weinview.cn/upload/D13.历史资料_事件显示_项目选单查询示例.rar

首先感谢你提供的东西,但比如:4X24这地址显示错误,如读取是1代表故障1 、读取2代表故障2,读取4是故障3、读取8是故障4;只有1个错误的时候事件显示能正常显示故障,1.2.4都有错误的时候4X24地址会读取的7,那么事件显示就显示不出故障了,我要怎么处理才能正常显示呢,谢谢!!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来实现,方式中默认的是“数据”,改为"LSB”

你如果是使用事件登陆来实现的这个报警功能,可以将触发条件修改成位报警,地址改为:4X-Bit 2400,4X-Bit 2401,4X-Bit 2402,使三条报警独立触发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来实现,方式中默认的是“数据”,改为"LSB”

你如果是使用事件登陆来实现的这个报警功能,可以将触发条件修改成位报警,地址改为:4X-Bit 2400,4X-Bit 2401,4X-Bit 2402,使三条报警独立触发和显示。

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做也是1个错显示一条,出3个错还是只有1条故障,还有这么跟时间联系起来?谢谢!!

网友B:
多状态指示灯元件,"LSB”模式显示,只以最低位为准。也就是低位占有更高的优先级。显示其单个状态。

你要同时显示多条报警事件,就用位状态触发事件登陆。就是上诉的第二条方案。

网友E(2012-05-17):
那个系统寄存器里面的

系统保留 地址

LB9022

SB_4

删除最早发生资料

LB9023

SB_5

删除所有档案

LB9024

SB_2

更新事件记录

LB9021

SB_3

重置事件记录

LW9060

NE_0

事件档案数量

LW9061

NE_1

事件档案之大小

窗口11

Word

LW5~LW10

SW_0~SW_5

数据取样读取地址

项目选单

LW200

OL_0

控制地址

System reserved address

LB9025

SB_2

删除最早发生资料

LB9026

SB_3

删除所有档案

LB9027

SB_1

更新数据取样记录

LW9063

NE_0

数据取样档案数量

LW9064

NE_1

数据取样档案之大小

怎么用啊 我怎么弄了  用不好啊   金牌人机能  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