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阻值该是多少?

楼主(2011-12-07):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都遇着过用万用表测电机阻值,有时为0,而电机是正常的。为此,该如何通过电机阻值判断电机是否正常呢?

我曾碰见过用万用表测风机电机阻值(接触器下端头测量),阻值从负值到正值变化,后观察电机在缓慢转动,测相见阻值为0,断开电机绕组后用摇表单独测量相间没有短路,但启动后运行不了多久电机空开跳闸,电机很快停止,转动电机风扇,没有碰擦的情况。该问题不知是电机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A:
正常的绕组是有一定阻值的,大概在几欧到几十欧,功率越大的电机阻值越小。

如果测量两个端子之间的阻值为零,说明电机击穿或者表精度不够。

网友B:
为“0”,可能是你的表有问题或是你的表就是质量太差,一般电机再怎么也有几欧姆,一般7.5KW 电机约在20左右。

网友C:
为零的话,肯定是表的问题了。

数字表不好或电池电量不足了。

网友D:
想精确测量大电机的绕组直流电阻是要用单臂电桥!

启动后运行不了多久电机空开跳闸,电机很快停止,转动电机风扇,没有碰擦的情况。该问题不知是电机的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

断开电机负载,空转看看会不会跳空开,如果会跳就

说明电路有问题或电机烧了,如果 不会跳就是负荷过重或机械卡死

网友E:
大点的电机直流电阻都很小的,18KW的大概零点几,

楼主:
 是一个风机电机

网友F:
断开电源后,先用工具拨动电机,看看是否有堵转现象和轴承异样声响,没有的话那就是电机本身问题了,绕组不是匝间短路,就是绕组间绝缘已破坏。

网友G:
正常的绕组是有一定阻值的,大概在几欧到几十欧,功率越大的电机阻值越小。

如果测量端子对地之间的阻值为零,说明电机击穿。

网友H:
  电机越大阻值越小,几百千瓦电机阻值只有零点几欧,一般万用表很难准确测量其阻值。

网友I:
测量电动机绕组的电阻时是要用电桥测量,因为绕组的电阻是很小的,一般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准确。测量电动机的相间绝缘或者相对地的绝缘时是要用兆欧表测量,其绝缘应不低于0.5兆欧。

网友H:
对:阿水关于为“0”,可能是你的表有问题或是你的表就是质量太差,一般电机再怎么也有几欧姆,一般7.5KW 电机约在20左右。 内容的回复:

7.5KW电机 20欧左右,可能表坏了。

网友J:
你的电机是多大的,电机的直流阻值一般都很小,而且从电机的制造工艺上来说电机的直流阻值越小越好,就像人们在研究超导体的电机一样,量电机的直流阻值要用电桥,量绝缘用兆欧表,你讲的这种情况,应该在电机开起来的时候测量他的电流,通过电流来判断是比较精确的。电机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判断好坏的,如电磁感应,阻值,绝缘,看、闻、听

网友K(2012-06-26):
对:田丰自动化关于回复内容:对:阿水关于为“0”,可能是你的表有问题或是你的表就是质量太差,一般电机再怎么也有几欧姆,一般7.5KW 电机约在20左右。 内容的回复:7.5KW电机 20欧左右,可能表坏了。 内容7.5电机的阻值也就几欧姆怎么可能是20呢?你计算出来的吧。实际电机测量时要比算出来的小得多

网友L:
因电机功率大小阻值不同。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因电机功率大小阻值不同。

网友I:
1,如果要测量电动机线圈的直流电阻一般是要用电桥来测量的,因为线圈的直流电阻是比较小的,只有几欧到十几欧;

2,如果是要测量电动机的对地绝缘就要采用兆欧表来测量,低压的电动机用500V的兆欧表测量,测量值不低于0.5兆欧是合格的;如果是要测量高压电动机时要采用2500V的兆欧表来测量,测量值不应低于1兆欧/KV;

3,“启动后运行不了多久电机空开跳闸”,a)这个原因是要先检查一下空气开关的容量是否比较小了;b)检查一下负载是否加大了,比如:负载要卡死的现象,电动机与负载连接的皮带或者齿轮是否过紧了;c)电动机的前后轴承是否有松动的现象导致串轴。

网友N(2013-01-05):
1.1KW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启动,三相阻值9.8欧姆,前天测量了一个11KW的三相阻值就为0,断路器烧毁以为电机也坏了,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阻值为0 ;接线盒处没有闻到糊味,就顺手测了旁边的一台组织也是0。我现在正在记录有关电机功率及阻值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O: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我也测量过了,一台电动机连续跳闸,用FLUKE179万用表测量的,有一相的电动机绕组就是为0,其他的为1.2欧姆,但是换了断路器,运行正常,现在已经连续运行一个月没有问题了;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电动机绕组的电阻是无法测量的,还是用电桥来测量电动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