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的驱动电源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下降,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7):
最近在调音圈电机,采用以色列的驱动器,发现调试过程中音圈电机在高速运行大距离的时候,观察驱动电源的电压由正常的50V降至40V左右,这样可能使电机的性能有所下降,到位时间延长,我所采用的电源的电流与电压均符合驱动器与电机的要求,并且还是驱动器供应商提供的,为何电压还会有所下降?感觉电机的性能还是没达到理想,我打算更换电源试一下有没有改善,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电源能推荐的。

网友A:
电源内阻偏大,负荷过重时,端电压下降。

先明确电源只是整流+滤波,还是稳压电源。

如果手头有示波器,看看电源电压波形随音圈电机运行状态不同的变化规律。

网友B:
我认为你选配的电机可能不合适 负载大一些

楼主:
是稳压电源啊,两千大洋一个啊,是驱动器配套的电源,用示波器观察在电机加减速的时候电压下降有10V了,影响了定位时间,现在都打算采购其他的电源了。

网友C:
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源过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