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安装到90%卡住

楼主(2011-12-07):
我用win7 64位系统,装了一个虚拟机,xp sp2.原来在虚拟机里安装s7 200的软件用着没问题,后来某种原因把虚拟机删了,重新装了一个同样的虚拟xp,结果装西门子的时候就出现安装到90%不走了。

我看了任务管理器,应该是安装到PC/PG的时候卡住了,s7epatsx.exe CPU占用率100%。

请问专家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安装s7 200的软件往往会在90%、95%的地方卡住,可以试试卸载后,重启系统,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s7 200的软件往往会在90%、95%的地方卡住,可以试试卸载后,重启系统,重新安装

我都装了4回系统了

网友C:
可以试试卸载后,重启系统,重新安装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可以把杀毒软件关掉在试试。

网友E(2012-02-21):
你多等等,有时看着好象不动了,其实还是在安装状态,我就很有耐心.

网友F:
不是卡住了,你耐心等待一会儿吧,就如楼上所说,其实安装程序一直在运行,过一段时间就会继续安装下去。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有问题,其实就是安装到那一段就会出现等待时间长现象。我已经安装过许多次了,就是这个现象,没问题,正常现象

网友G: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你是解决了没用

网友H:
加我QQ365191136这个卡住了,过不去的

网友I:
前两天我装的时候也是走到90%

一开始也以为是卡住了

但等一下就ok,没问题的

网友H:
加我QQ365191136这个卡住了,过不去的。

网友J:
重新做一下系统,然后就安装step 7-Micro/WIN

楼主(2012-05-06):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你是解决了没用

打开任务管理器,找到s7开头的一个占用99的进程,结束它,然后就能继续安装。虚拟机中能编辑就行,少点功能无所谓吧。

网友L(2014-05-26):
15楼正解啊,哥都卸装了好几次,此方法一试就OK了

网友M(2018-03-26):
引用 网友L:
15楼正解啊,哥都卸装了好几次,此方法一试就OK了

网友N:
卸装几次,此方法一试就OK了

网友O(2020-02-02):
引用 网友N:
卸装几次,此方法一试就OK了

我是安上了,就是没有帮助

网友P(2020-10-20):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