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功率

楼主(2011-12-07):
10寸  触摸屏的功率  大概多少,加一个S7 200 cpu模块 和2个数字量扩展模块 要配 多大的24V 电源呢

网友A:
屏的功率一般不太大吧,算个30W差不多啦

网友B:
已经确定品牌了么?相应选型手册上有介绍的。只考虑触摸屏供电,PLC的DI扩展,用自身的电源就可以。

网友C:
建议配50W的开关电源。

网友D:
以西门子触摸屏 Smart 1000 为例,最大消耗功率约15W。 楼主可选配开关电源 35W 就行了。

网友E:
昆仑通态10寸屏只有5.5w

网友F:
加一个S7 200 cpu模块 和2个数字量扩展模块 1A以下

网友G:
呵呵;

国产的开关电源没多少钱;配个100W的为好;

网友H:
10寸触摸屏功率为5.5w ,一个S7 200 cpu模块功率为15W,2个数字量扩展模块功率为:2×3W=6W。

共计26.5W,所以选用30W,24V电源即可。如果需要留有余量可以选用50W电源。

希望可以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