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接线端子!90平方动力线用!

楼主(2011-12-07):
哪位师傅见过这样的接线端子,知不知道哪里有的卖!国内外牌子都推荐一下。

这接线端子动力线上用的,最粗用90平方的线,端子中间没有隔板,做铜头螺丝固定,接线方式可以交叉(见图:外面线接里面端子)

我见这端子上没特别商标,有几个英文字COM  CURTIS,

网友A:
TC-300       和这个类似,不是交叉安装的

楼主:
TC-300   是什么牌子的,能给个具体信息吗?

网友A:
TC300的端子

有TC100\TC150\TC200\TC300可选,也可选3P和4P

楼主:
哦,这个见过。

我要找的不是这个!麻烦你了

网友B:
      不是都差不多吗,只是没有交叉吗?

这类只要能压紧接线头就行

网友C:
在一些设备上见过这种接线端子。

网友D:
能用就好,还必须一样吗?

楼主:
安装空间没限制的话,两样东西用哪个都无所谓了。

但,要是安装在进出线 宽度只有28cm的位置,交叉和不交叉相差的3-5厘米效果就差很多了。

网友E:
这种东西只要安装位置满足要求,线径达到要求都可以互换

网友F:
菲尼克斯或魏德米勒没有?

网友G:
太吹毛求疵了

不会是神舟飞船的主电缆吧

还不如拿连接头直接连起来呢

网友H:
这种端子,我常用的,

楼主:
“明亮天空”你用的端子牌子和型号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I:
不错啊,推荐下,有一定的创意荷实用性,只是上面的压条最容易断

网友J:
这样的端子会好一些么?

网友K(2012-02-29):
要紧就可以   涂导电膏会不会好点

网友L:
不会啊

这个你要选好品牌的啊。

而且固定螺丝要带弹簧垫圈的,那肯定能压紧的。

我推荐一个品牌:上海合璧。

专业做端子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