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00W变频器带2个50W电机稳吗

楼主(2011-12-07):
可以吗,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2012-02-02):
我们用都没有问题
常常两个550W的 行走电机用一个1.1KW 变频器

网友B:
不一定老稳,建议不要为了省钱这样操作,平衡出现问题就不正常执行了,其他品牌有这样的。台达的系列产品不建议这样使用。

网友C:
两个马达如果带的负载完全一样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

如果两个马达带的负载一个重一个轻,应该会有影响。

http://shop65245383.taobao.com/

网友D:
单台变频驱动多台电机,分3种情况考虑:

1、多台电机驱动的同一负载,如以上所述,负载一个重一个轻,应该会有影响。

2、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但要保证各电机速度同步,此时变频可以承受,但各电机速度无法精确保证。

3、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并且相互之间无速度同步精确要求,仅仅是大体上同步调速而已,该情况下各电机需单独加装热保护,变频的许可电流应大于电机总电流,并尽可能避免在运行中,增、减电机运行台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台变频驱动多台电机,分3种情况考虑:1、多台电机驱动的同一负载,如以上所述,负载一个重一个轻,应该会有影响。2、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但要保证各电机速度同步,此时变频可以承受,但各电机速度无法精确保证。3、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并且相互之间无速度同步精确要求,仅仅是大体上同步调速而已,该情况下各电机需单独加装热保护,变频的许可电流应大于电机总电流,并尽可能避免在运行中,增、减电机运行台数。

网友F:
对:yjig关于单台变频驱动多台电机,分3种情况考虑:1、多台电机驱动的同一负载,如以上所述,负载一个重一个轻,应该会有影响。2、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但要保证各电机速度同步,此时变频可以承受,但各电机速度无法精确保证。3、多台电机驱动不同的负载,并且相互之间无速度同步精确要求,仅仅是大体上同步调速而已,该情况下各电机需单独加装热保护,变频的许可电流应大于电机总电流,并尽可能避免在运行中,增、减电机运行台数。内容的回复:1情况,两个参数电机驱动一个同步带有什么不妥?

网友G:
可以的。看负载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