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电机使用请教

楼主(2011-12-07):
本人以前没有用过电机,最近刚刚接触伺服电机。按照手册将驱动器与电机接好线后,能够用JOG试机,正常。然后,想试试空载速度测试与空载定位测试,在驱动器上调好参数后,怎么才能让电机转起来。ps.我还没有和plc连接。是否需要用plc控制才能测试。另外,内部寄存器是怎么回事? 求高人指导!

网友A:
PLC发送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会根据你发的脉冲频率(或个数)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或定位),你只要在外部借给脉冲发生器就可以控制(注伺服一般要有使能信号),如手摇脉冲发生器、编码器..

网友B:
就算是 内部寄存器模式 也要 内置伺服使能信号 然后 出发 CTRG 和 POS0的

网友C:
不需要PLC也能走的,如果试运行不会接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下软件,直接在软件里试,软件控制伺服就能动了。

网友D: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你必须给他脉冲,否则是不能检查他的定位的,如需要欢迎咨询QQ2568339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