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的接地类型、特点以及影响等问题讨论

楼主(2011-12-07):
从接地来讲,供电系统可分为 接地系统和不接地系统。有不少朋友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也有一些帖子讨论过这方面涉及的一些问题。此处,希望就这个问题, 进行一个全面 ,详细的讨论。内容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 各种接地系统的特点,适应场合.
二. 对变频器使用者来讲,针对不同的接地类型,该注意什么问题?如果忽视了,可能会导致哪些误操作和故障?
三. 在不同的接地系统中,哪些选件可以加,哪些不可以加,原因是什末? 比如带内置滤波器的变频器是否可以在IT系统中使用?为何?
四. 不同供电系统,都需要有什么保护措施?比如需要加哪些保护器件,不需要哪些保护器件,为什么?
五. 此外,欢迎大家把一些现场接地的照片,项目的接线图发上来,分享一下.
六. 也可以扩展到其他方面,如民用方面等。

斑竹可以将此设为擂台!!!!!!!!

网友A:
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可分为:串联式单点接地、并联式单点接地、多分支单点接地。
1,串联式单点接地:也就是第1种接地方式。
接地方法:将多个低压电气设备的接地端子在设备的就近处与同一根接地线连接上,然后通过这根接地线与接地装置连接。
优点:节省人力、物力;
缺点:当公用的接地线出现断路时,如果接地系统中有一台设备漏电,就会引起其它设备的外壳上均出现电压,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2,并联式单点接地: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端子都引出一根接地线,然后将这若干条线同时接到接地装置上。好优点:当接地系统中的其中一台设备接地线出现断路时,不会造成其它设备外壳出现电压,对保障人身安全有好处。
缺点:如果是电子设备或其它对高频干扰高度敏感的电气设备,来自于其它设备的高频干扰(例如变频器、中频炉等晶闸管变流器件)将会从共地点串入,造成设备工作不正常。
2,多分支单点接地:也就是第3种接地方式。接地方法: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端子单独接到接地装置上。接地方法和第2种接地的区别在于:设备具有单独的接地体(或者变通一下:直接接到离接地体最近的接地装置上(或者接地源处),每个设备在电气接地回路上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例如超过50米))。
优点:有效的避免了设备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
缺点:这种接地方式费时、费力而且单独接地源不一定好取。
总结:串联单点接地结构由于简单而受到设计人员的青睐,但它所带来的公共阻抗耦合干扰问题又经常难以克服。并联单点接地结构能够彻底消除电路之间的影响,但是繁杂的接地线实在不能避免。
一个中间的方法:将电路按照特性分组,相互之间不易发生干扰的电路放在同一组,相互之间容易发生干扰的电路放在不同的组。每个组内采用串联单点接地,获得最简单的地线结构,不同组的接地采用并联单点接地,避免相互之间干扰
PLC接地采用第2和3种接地方式
在施工中,实际上PLC的接地方式一般采用第2种接地方式,对于电磁干扰方面,可以在PLC电源的前端加装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
一般设计时在变频器附近的PLC前端都加装了电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