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1-12-07):
上午连接到OMRON CMP2HA还是好好的下午咋就不行了呢?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B:
连接好后有没有改变通讯设置,通讯参数?

连接电缆有没有断线,脱焊?

PC有没有出现问题?有重启过试试?

网友C:
通讯参数、通讯线,逐一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接好后有没有改变通讯设置,通讯参数?连接电缆有没有断线,脱焊?PC有没有出现问题?有重启过试试?

统一2楼

楼主:
对:surecom22关于连接好后有没有改变通讯设置,通讯参数?连接电缆有没有断线,脱焊?PC有没有出现问题?有重启过试试?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的PLC是OMRON CPM2AH.通讯线是新买的,上午通讯是9600 CPM2*类型是SYSMAN  WAY端口是COM1也断过电,软件也重新装了没用。你看对吗?肯请指点。谢谢!

楼主:
OMRON PLCCPM2AH问题求解

网友C:
改个通讯端口试试。

通讯不上 这类问题,最好是现场自己揣摩、试验,因为出问题的因素就那么几方面。

况且曾经通讯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通讯端口试试。通讯不上 这类问题,最好是现场自己揣摩、试验,因为出问题的因素就那么几方面。况且曾经通讯成功过。

谢谢老师指点!问题已经解决,是连线故障。
           谢谢!

网友E(2017-07-06):
难道是PLC坏了。。。。。。。。。。

网友F(2018-01-22):
电脑重启,关闭杀毒软件或卸载,启动项不能禁止plc软件程序。

网友G:
重新灌入一个小程序测试一下,看PLC以及周围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线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