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c+参数如何进入

楼主(2011-12-07):
我有台变频器是海利普c+系列,想更改下频率,但是怎么也进入不到参数修改界面,常按ENTER,会显示Err,请老师们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急!!请各位老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进不了参数,不是确认键,一般是功能键

运行中有的改不了,会报告错误。

要不就是加了密码,自己看看!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海利普c+系列的参数从C150开始,并不是从C000开始,与大家分享

网友B(2017-09-03):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海利普c+系列的参数从C150开始,并不是从C000开始,与大家分享

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呀   能请教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