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高速脉冲输出口能接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分别接的那两台电机是完全同步的

楼主(2011-12-07):
请问大家:一个PLC高速脉冲输出口能接两台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分别接的那两台电机是完全同步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只要步进驱动脉冲,方向接口用电流总和不超过PLC接点输出的 应该行

网友B:
应该可以,我接过三个步进

网友C:
完全可以,我们目前有一个客户的应用,用在PCB切割机上的,一路脉冲同时驱动8路步进电机驱动器,注意是并联接法。www.plcstar.com

型号 V80M40DR-AC/S

如果是其他家的,你需要看他们的晶体管的输出的能力,我们的PLC的晶体管输出IO点能力可达2A,而一般的一个步进的电流大概是10mA左右。

网友D(2017-07-10):
带2个伺服我见过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