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电动门的接线原理?(门框安装的感应器如何连接与门一起转动的控制箱)

楼主(2011-12-08):
旋转电动门的接线原理?(门框安装的感应器如何连接与门一起转动的控制箱)包括外部的电源线如何进入到旋转门控制箱(控制箱同门一起旋转啊)

网友A:
详细图纸呀同,有PLC吗?

将门口的光电感应信号线串接在转动门电机接触器的起动线上, 当光电有信号时转门电机接触器吸合开始转到,直到另外一出口光电有信号后延时停止.

网友B:
路过,踩一下,太多广告了

楼主:
        一下是旋转门的简图

网友C:
用滑环连接

楼主:
那么多线都是滑环吗?

网友D:
LZ,画得图应是简图,顶部的设备应是固定的装于顶部隔层,旋转的门只装有磁电感应块。比如磁铁之类或其他类型等感应块,不需要接线。感应器应是同样固定在顶部。应该有两个基本检测功能。1是有人接近门开始旋转,2是门的开挡不是开的最大旋转,或再加些其他感应功能。一旦没人接近,门挡开的最大,符合这两条功能再加些其他功能门停止旋转。反之门一直是转的。

楼主:
谢版主移走广告!

此门的PLC及磁感应开关,及电动对开门的控制器都在旋转门上。同门一起转动。

门是在感应有人时开始旋转,无人是慢慢停止,且停止在固定位置。

楼主:
没人做过吗?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