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CPU伺服同步求教

楼主(2011-12-08):
三菱运动CPU伺服同步求教:我要做一个系统,用运动CPU做,一个虚轴通过齿轮同步带3个伺服轴(轴1,轴2,轴3),我想第4个轴即轴4跟随轴1齿轮同步,即轴4与轴1同步,三菱的技术人员告诉我说三菱运动控制不能和实轴同步,欧系的运动控制可以和实轴同步,我想知道轴4和轴1能不能做同步,如果能做,具体该怎么实现?希望大家能 给一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同步虚轴不就结了。有何不同吗?

楼主:
关键是不好与虚轴同步,要不就好做了,实轴与虚轴的速度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的调节,与虚轴同步,运算量会很大,误差会很大;与实轴同步,基本没什么误差。不知这类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结论是如何下的?

轴1可以同步虚轴,轴4同样也可!运算量如何大?加个齿轮不行吗?

网友B:
你把4个轴都挂在虚拟电机轴上4个轴都是同步的。你想同步1轴 ,那你就把给1轴的指令给虚轴就行了。

楼主:
这个系统是一个收放卷的,轴1是主轴,轴2和轴3是收放线的,轴4是一个排线电机,一般做法是轴2和轴3跟轴1做同步,速度不断的变化,轴4和轴3做同步,轴3转一圈,轴4就走一个歩距。轴1,2,3和虚轴同步,轴4不知怎么做好,最好是能与轴3同步,希望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假设前三轴都设计好了,可以看看你的机械系统,齿轮1:1为同步,n:m如何?

网友C(2012-08-08):
想请教一下:三菱系统,伺服同步。是虚轴给出一个速度来,下面各个伺服在速度控制模式下,达到速度一致吗? 可是有工程师告诉我,同步是位置跟随,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的位置跟随。有些迷茫!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D:
伺服同步有速度同步和位置同步,如果要求更高的话做个同步凸轮。同步和跟随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一样的。

不要迷茫,你用几次就知道了,So easy!

网友C:
速度同步和位置同步?具体给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