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链传动的电子齿轮比计算问题

楼主(2011-12-08):
    各位高手大家好!本人在调试设备中遇到一个问题,具体是:伺服电机经300:1减速箱,带一个链轮拖动负载运行,链轮直径180mm,链轮节距20mm,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线,反馈10000脉冲,伺服电机每10000脉冲转一圈,要求精度为1u。本人经过理论计算和实践调数,总发现精度太差,相差很大。请各位高手指点,看齿轮比多少合适。多谢!!

网友A:
链轮的精度能达到1U吗?如果机械达不到,再怎么调也没用

网友B:
链轮的精度50丝都多

网友C:
哈哈。牛人。要求1μ的精度竟然用链传动。你们是否知道链传动是一个多边形的传动。没有均匀的传动比的。不可能实现的。

没什么好说的了。

让下面更牛的神去解决吧。

神啊。早点出现吧。

网友D:
考虑在负载侧安装个编码器,构成全闭环试试吧

网友E:
机械结构决定了你怎么调都没有用,链轮+300:1减速箱想实现1U怎么可能?光这其中一项都不可能实现吧,别说两样了。高手出来支下招吧

网友F:
楼主,你的减速箱精度有考虑了吗?

网友G:
就是减速器精度再高,用链轮也没有1μm的精度了,何况还是减速器在前级、精度极低的链传动在后级的结构,就更不合理了,这个做机械部分设计的肯定没做过数控机械,基本概念都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