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机读取器与plc通讯

楼主(2011-12-08):
我想用plc与物品重量的条码(条码读取器通信),产生输出.就是在不同重量的物品以对应的时间来控制.请问有相关经验的指导指导小弟. 谢谢了 .

网友A:
确定通讯协议。

选择支持该协议的 PLC、条码器。

网友B:
什么品牌的PLC 呢 ? 用无协议方式。

网友C:
PLC是FX的?Q的?Q的用C24模块,读码器支持MC协议吗?MC协议读起来简单,只需设置对了就可以,不需编程。也可以用无顺序协议,不过要用INPUT指令,INPUT指令执行条件的X3这个点要注意,需要读取的数据带结束符,C24默认结束符是0D0A,如果没有结束符,就需要把C24缓冲区里默认的结束符清零。INPUT指令读取完成时,会自动ON1秒 指令里的M位。

网友C:
正好刚做完 二维码读码器和三菱Q的通讯,用的C24模块。无顺序 和 MC 都通了,不过232的接线方式要注意,读取和发送交叉,地线对接,4,6短接,7,9短接。

网友C:
正好刚做完 二维码读码器和三菱Q的通讯,用的C24模块。无顺序 和 MC 都通了,不过232的接线方式要注意,读取和发送交叉,地线对接,4,6短接,7,9短接(C24侧的232 9针接口)

网友C:
说错了 是7和8短接。9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