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数据怎么样按条件查询?

楼主(2011-12-08):
工业上的不好描述,关于报表的,用个简单的比喻,比如多个同学有多名课的多次考试的成绩,我想查询一名同学的各次考试的各科成绩。这个能做出来吗?如果WINCC不好实现,那用哪个软件跟WINCC通讯能实现也行。因为有监控部分,所以组态软件得用上。

再问下,WINCC怎么跟一些串口设备相连?

网友A:
1、没有钱买西门子的数据软件的情况可以使用脚本对SQL数据库做查询,但是需要编程人员有相当的C语言功底或者VBS功底。2、不清楚您是否熟悉VB的串口编程?在Wincc中对于串口的编程与VB类似,同样调用串口控件。是否能使用C进行串口的API编程,我没有尝试过,但是我个人认为,就C比VBS的能力来说,应该可以的。

楼主:
版主你好,

1.西门子的数据软件是指WinCC/Dat@Monitor吗?

2.VB的串口控件我知道但具体没用过,如果做通讯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可不可以把串口转成PROFIBUS再接到WINCC?这样的话,我不知WINCC中要怎么设置。记得用300连PROFIBUS的话,有些地址区可以分配设定。WINCC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