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多台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2-08):
各位高手大家好,用一台PLC我最多只能控制4台步进电机控制器,现在要控制5台步进电机控制器就只能加多一个定位控制模块,模块输出中和输出完毕指令是什么,请各位高手指教(例如Y0是M1336和M1029) ,方便的话能否QQ联系,我QQ1176760754

网友A:
如果5台步进电机不同时工作的话,不加定位模块也可以,可以加继电器对步进驱动器分时控制

网友B:
我用的是ES2的,怎么只有Y0和y2可以输出,Y1和Y3无输出,使用的是DPLSR指令,还没接步进来试,用软件模拟的,方便说说是怎么输出4路脉冲的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5台步进电机不同时工作的话,不加定位模块也可以,可以加继电器对步进驱动器分时控制

网友D:
新手在学习中……

网友E:
使用继电器分时控制,添加定位块也可以,不同PLC不同指令。

网友F:
查看定位模块的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