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刹车单元指示灯显示闪烁

楼主(2011-12-08):
台达刹车单元指示灯闪烁,机械手驱动器显示为33,是刹车单元损坏吗??出现这种状况,刹车单元可以修复吗??请老师们指点,由于为新手,暂时无法赠分,抱歉!!

网友A:
没有积分不要紧,发帖的时候,把求助打上勾就好了,期待人来回答。

网友B:
你先看你的单元上的电阻问题,单元坏了是无法更换,只能换新的,把单元卸了,链接电阻试试也可以判定一下。

楼主:
对:墨之殇关于没有积分不要紧,发帖的时候,把求助打上勾就好了,期待人来回答。 内容的回复谢谢!!下次改正!!

楼主:
对:宝马760LI关于你先看你的单元上的电阻问题,单元坏了是无法更换,只能换新的,把单元卸了,链接电阻试试也可以判定一下。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师的回复,我们处理的方法是:更换一个备品后一切OK,机械手在最快时不会跑过,驱动器也不显示异常代码;损坏的刹车单元送到外面维修,修好后,安装调试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