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动机用电容制动。

楼主(2011-12-08):
一个一千瓦左右的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用一个一千uF的电容制动能行吗?

网友A:
当电动机切断交流电源后,立即在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出线端接入电容器来迫使电动机迅速停转的方法叫电容制动。当旋转着的电动机断开交流电源时,转子内仍有剩磁,随着转子的惯性运转,有个随转子转动的旋转磁场,这个磁场切割定子绕组产生感生电动势,并通过电容器回路形成感生电流,该电流与磁场相互作用,产生一个与电动机原转动方向相反的制动力矩,使电动机受制动而迅速停转。电容制动是一种制动迅速、能量损耗小、设备简单的制动方法。 一般用于10kw 以下的小容量电动机.特别适用于存在机械摩擦和阻尼的生产机械的制动。

网友A:
"电容制动"不是产生"反转的磁场"
电容产生容性励磁电流,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励磁
这时三相异步电动机与电容组成三相异步发电机电阻为负载发电机不断将旋转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被电阻消耗,产生制动力若外界不向其输入机械能,其转速将下降直致停止。
但是电容制动当转速下降到一定时发出的电压频率下降电容上产生的容性励磁电流将大副下降,低于临界值无法建立电压制动力矩将突然消失失去制动作用。
个人见解,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那么电阻的取值大约多少合适?功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电阻的取值大约多少合适?功率呢?
功率系统惯性能量和制动时间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