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双驱

楼主(2011-12-08):
现在我用的2台机器,在重载启动的情况下,启动电流达到659A,超过机器的最大电流654A。两台机器采用主从控制模式,都是用标准控制,他们出现过载或者堵转或者过流都只是一台机器出现,没有出现过两台同时报故障的情况发生。不知道是不是负载分配不均匀,如果要将负载均匀的分配给两台机器需要怎么设置呢。

机器型号:ACS800-04-0440-7+N651+P901

电机型号:YSP400-4 315KW 660V

主机参数设置:利用模拟量输入AI2给定频率 外部控制EXT1,IR转矩提升20%

另外:要是设置为DTC控制模式,主机、从机都需要做辨识还是只需要对主机做辨识就可以了呢?

网友A(2012-01-12):
主机和从机都需要辨识,选个RDCO模块,2跟光纤。或者弄个主从软件